找个会修保护隔离电路的人帮帮忙,急急急

楼主(2016-05-04):
机器是Y400。这机器的PQ37和PQ38烧焦了。然后找了2个P沟道的管子换上去以后。没有待机。经检测PQ38的123脚电压19V。4脚电压19V。5678脚电压1V。然后对着主板一顿测量。没发现短路的地方。就把PQ38的123脚直接连接到5678脚以后是有待机的。这到底该怎么查。。。真心看不懂这玩意。。求个高手给我个思路。。顺便把图纸我也带上了。。

LENOVO Y400 QIQY5-LA-8691P.pdf

网友:
差pq43b的导通条件吧

网友A:
笔记本修的不多,我就说些想法, PQ38 P沟道,低电平导通,现在它的G极19V,没有形成分压,看看下面的小芝麻管是不是没有工作,那些信号PACIN,BATT_OUT没工作还是怎么的。
另外我有个疑问,PQ37和PQ38看图,他们的G极应该是相通的吧,怎么G极都是19V,PQ37就能导通。
检查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pq37没有导通,那是通过内部二极管过去的虚电

网友:
顺着G级摸下去查啊

网友:
应该是下面的管子受芯片控制拉低G级导通

网友:
得让pq43b导通才可以的

网友:
充电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修的不多,我就说些想法, PQ38 P沟道,低电平导通,现在它的G极19V,没有形成分压,看看下面的小芝麻 ...

那是通过体二极管导通,是小电流,带不起大负载的

网友:
虚心学习吧,多想下为什么

网友:
g级8v左右

网友:
ACOFF低电平,PACIN高电平,PQ43B导通接地,一路:P2经PR270、PR275分压得到8.143V---PQ37、PQ38完全导通。二路:PQ43A导通接地,PQ41、PQ40截止

网友:
首先 第一个管子必须导通啊 g级19v 怎么能导通呢

网友:
PACIN高电平有没有啊  acoff低电平 查充电芯片有没有发出低电平的acok (ACPRN)低电平截止pq45 BQ24737经过2个电阻分压产生pacin

网友:
DIAN CHI   DIAN  LU

网友:
pq438要导通,才能使那两个电阻形成分压,从而形成大电流的公共点

网友:
关键是PU17的5脚ACOK必须是低电平的,才有高电平的PACIN

网友:
过去的是虚电,PQ38根本没导通过去电,去查它的控制极电路,PACIN,,ACON,ACOFF,这几个电压要正常

网友:
这个先测pq37的G极电压,看是否导通,主要查pacin

网友:
一楼说的很详细了,楼主好好看看

网友:
查g级控制信号  自己动手好好查查  别人告诉你十次不如自己独立修好一次

网友:
反推就好了

网友:
PQ47去了就好了我遇过

网友:
2楼 正解,按2楼 给的思路去查就行了,不知道 楼主修好了没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测了一个遍没问题。最后其实是PQ38的4脚让我给焊接连了。真是粗心害死人

网友:
点火回路过来的假B+电压。。查三个条件。。PACIN,VS,ACON

网友:
g机必须为低电平 才能产生大电流负载 顺着G级一个差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