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款捷达汽车灯光模块维修

楼主(2016-05-04):
[根据网上资料整理]

【故障现象】

  一辆10年10月的捷达轿车,顾客报修左侧转向灯不亮。经上车测试故障与顾客描述一致,但发现打双跳灯时左侧转向灯依旧没反应。右侧转向灯正常。

【诊断分析】
  该车加装有铁将军防盗器,用遥控器开门锁门时所有转向灯正常亮起。这足以证明左侧转向灯灯泡正常,灯光模块至转向灯线路正常无短路现象。
  分析过以后开始拆检灯光模块至组合开关的线路与组合开关。经检查组合开关正常,组合开关至灯光模块的线路正常。

  于是判断灯光模块损坏。告知客户更换 或维修模块。
拆下的10款捷达汽车灯光模块

【维修】
  接下来就是拆解维修模块。
捷达汽车灯光模块上损坏的ULN2003A

旧料板上的ULN2003A

  经测量左侧转型灯继电器正常,于是更换继电器驱动芯片ULN2003A,从以前的旧板上拆一片ULN2003A,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不错,不知道收多少钱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知道收多少钱哈。。。。

按4S店的价格标准 ,看关系了。和修本一样呀。维修中心报啥价格,你就报啥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4S店的价格标准 ,看关系了。和修本一样呀。维修中心报啥价格,你就报啥价格。

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要下载分下载分啊。。。。。

网友C:
这个换一个主板多少钱很贵吗

网友D:
汽车电路这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换一个主板多少钱很贵吗

4S 换的话,都是几K吧,自己买2手的拆车件,就看你谈价能力和你的运气了,二手都是不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汽车电路这么复杂

看的见线路比较多,应为都是电缆,电流大点。不像笔记本、手机 都在PCB上,有好几层线路,虽然小其实复杂的狠。

网友:
看来都改行修汽车电路,比修电脑赚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