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A880/780 D3维修

楼主(2016-05-04):
这个板子是快递摔过的,首先测量没内存供电,看内存供电芯片的8个脚对地二极体正常,测上下管也不短路,通电测上官没5V,上官通过电感后边成5V的,测电感前面有5V,到了上官就没5V了,拿好了,电感坏了,电感很少坏,用手一动电感歪了,电感摔了,飞线,在通电,内存供电1.5V出来了
芯片
供电芯片

网友:
摔过的 掉件了

网友:
不能飞线、、。。

网友:
加分鼓励,楼主你最好上个图片多好啊。甩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我曾经修过笔记本3V 5V一个有电压一个没电压,然后保护了 。芯片,管子等都换了还是不行。后面发现是电感问题

网友:
快递只摔电感,是不是没打包好,磕碰到了

网友:
电感坏的确实挺少

网友:
电感坏的确实挺少 没有包装好快递把应该

网友:
发个图,就更好了, BIOS 上传一个,

网友:
电感坏的不多,我就见到过一次

网友:
麻烦上传个BIOS吧,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