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内屏不显

楼主(2016-05-04):
联想z370外接可以显示。内屏不显示。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测测屏供电试试了

网友:
风枪吹下显卡,看看会不会显示。没跳变不显示可以看看屏供电的条件,如果正常的话,直接干显卡试试

网友:
查查屏接口电路   其实显卡的几率大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