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A53S主板图纸

楼主(2016-05-04):
那位大哥有华硕A53S图纸,板号为 K53SD  REV.5.1

网友:
这个只可以找到点位。。、、

网友:
论坛只有点位图

网友:
asus的新机器图纸都没有  找点位参考维修

网友:
有是🈶,但都是被服务器加密了的,根本打不开图纸,我以前在华硕工厂干,图纸都是服务器加密的,这也是为什么华硕图纸这么少的原因

网友:
华硕K53SD 的点位图,

网友:
华硕大多是没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