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41 TWIN SERIES2.2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05-04):
主板开不了机。换了IO还是开不了,强制开机,可以有显示。开机脚有3.3V、请大神有没有帮到过这样的,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那问题就不大了,就在开机针与IO之间了。。。

网友:
短线了   差io到绿线直接的电路

网友:
这种直接跑线看下开关到IO的线路

网友:
IO到绿线之间断线了

网友:
查下开机针到IO之间的元器件。

网友:
开机针到io之间的线路吧

网友:
有可能断线拉

网友:
1、待机是否正常
2、跳变是否正常

网友:
查待机条件是不是满足

网友:
按时序来吧

网友:
先查待机和5大条件,再看IO

网友:
五大待机条件。3哒触发条件

网友:
刷bios  换lo

网友:
七彩虹主板大部分都有此现象

网友:
短接电压是不是有跳变,IO有没有发出开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