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升级cpu后开机报cpu错解决方法

楼主(2016-05-04):
方正品牌台式机,主板是由华硕代工,版号为p5sd2-tvm/s。

原CPU为E2140,更换E4700或E5200都会导致开机后cpu报错。需要升级BIOS
具体提示内容为“Unknown cpu detected. BIOS update is required to unleash its full power .”
按F1可以跳过。但是得每次开机都按。

你要把错误提示去掉,只能更新BIOS, 因为品牌机网站和华硕官网并没有些款BIOS的更新 ,所以只能自己解决。具体方法如下:

       在p5sd2-vm里提取CPU微代码,然后手动添加写入到p5sd2-tvm/s中,再刷回主板就行了。
1用everest检测出你自己的CPU的相关参数。
   打开EVEREST,选择主板-CPUID,如图1    打开后, 显示图2
2、看到图2中标明的三个部分。这三个参数是在EVEREST中检测到的项目,需要和图4相对应。
3、记录下这三个参数或一直打开着EVEREST软件。
4、上网找到你的主板和官方网站或其他品牌的官方网站。按你的CPU的详细型号找到一个或多个支持该CPU的BIOS,并下载下来备用。
     例如:我的是P4 631  这个CPU有三个详细的型号。B1、C1、D0 我的是最后一个,那我就到华硕官网上去下载支P4 631 D0 CPU的任一      一款主板的BIOS。如图3
5、打开MMTOOL  ,把刚才下载下来的BIOS,载入MMTOOL中
         图4载入的是华硕xxx的BIOS
6、点击CPU补丁选项,如图4

7、图2中的三个标明参数与图4的相应的参数一一对应。选中与三个参数对应的那个条条

8、在CPU补丁选项中--补丁文件后填上名件名---选上提取补丁数据--点击应用。OK,补丁提取完成。
9、把你的主板相应的最新的BIOS找到或官网上载下来。并用MMTOOL打开  。如图6
10、找到CPU补丁选项--浏览刚才保存下来的补丁文件---再选中添加补丁数据--点击应用。OK 补丁添加完成。如图5
11、点击另存为---保存修改后的BIOS。
12、打开华硕的WINDOW下的BIOS更新工具:或者直接用烧录座烧录也可以。写入即可。下次会上传修改后的BIOS

顺便介绍一下AMI BIOS 用MMTOOLS软件或者AFUWIN进行编辑,
                            AWARD BIOS用CBROM软件(DOS下运行)编辑或者也有图形化模块编辑软件,更直观。
                            Phoenix BIOS 用  Phoenix bios editor pro软件编辑

我们用到MMTOOLS软件(华硕主板大多数都是AMI 的biosEVEREST(原名AIDA32),是一个测试软硬件系统信息的工具,可以查看修改SLIC

网友:
楼主这个解决好了吗

网友:
应该把你修改的bios分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