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E4A进水插屏线掉电

楼主(2016-05-04):
接一同行三星机
话说进水
速度拆机,发现污渍已经被处理,
裸板上电看故障,待机0。01
等待4秒开机上电,看电流跳变感觉要亮了,
接屏试机,心里那个激动哇,。。。。。。。。。废话不说了
维修过程;目测IO有腐蚀。系统供电出有腐蚀
1,推动南桥,不行
2,刷 BIOS 不行
3,假焊 IO  系统供电  还不行
4,换屏      不行
5,拔摄像头      故障依旧
感觉无助的时候,找个妹子聊会天,精神立马澎湃
换  IO     通电试车,奶奶地,不触发了    指示灯也不亮了,难道IO坏的,又换一个,还是一样,深思中,
突想,指示灯不亮,测了下  3  5V   果不其然   没电    ,内部3  5V 变成 2.几V了,   又换了个  系统供电芯片,故障一样
不要闹了,老实查条件吧,  打开图纸,16脚 VIN    测试只有  2,几V,  发现问题  直连一个3.3欧姆电阻,换之,维修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付图纸    BIOS

300E4A BA41-016661 Petronas-14_DC_mp12_gerberout.pdf

三星300e4a bios.zip

网友A:
可以,原来我和你一样,维修不细心。但是我是自己没什么经验和水平,我师傅说我,搞维修要心细,心细心细心细啊。
我跳起来和他打了一架,我心大!!!男儿应该胸怀大海!

网友:
维修要细心

网友:
跳起来打师傅  估计就是想想吧

网友:
最重要的还是:老老实实的查。否则浪费更多时间。。

网友B:
基本的检测步骤都省略了,往往会走弯路的。

网友C:
一个这样的故障折腾了这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这样的故障折腾了这么久

是的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检测步骤都省略了,往往会走弯路的。

这个问题没想那么多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要仔细观察

网友:
这种故障你不先查3V5V的的吗·

网友:
进水维修就直接查进水部分啊- -

网友:
维修要细心这个机器走弯路了

网友D:
都爱先三板斧  不好在查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都爱先三板斧  不好在查电路

呵呵  是的哇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以后我也可以有个例子

网友:
啊,要细心啊,这样才不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原来我和你一样,维修不细心。但是我是自己没什么经验和水平,我师傅说我,搞维修要心细,心细心细心 ...

你好搞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