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待机偏高 线芯电压出问题 电压偏高

楼主(2016-05-04):
    维修一台戴尔1440 通病是待机 电压偏高,芯片发烫 电流1.23A。换掉芯片51125 待机降到0.7A 芯片还是发烫。    裁掉3v5v场馆 待机还是一样,跟电感这边没有关系。
   检查线性3.3v5v 电压变成4V 6V 。拆掉线性上的电容PC3317 PC3318 好了待机电压降到0.007 。但是线性电压还是一样高 降不下来 又换掉VREF 的电容。没有变化  ---应该是可以调节线性电压的  那位仁兄知道 --回答一下  谢谢

网友:
查查频率选择脚ton看看

网友:
线性电压应该是芯片内部设定的啊,外部没得调整啊

网友:
查数据手册,别急、慢慢看

网友:
看一下基准电压多少吧

网友:
查看EN0线性开启脚,再根据芯片数据手册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查数据手册吧,线性好像是芯片内部调的

网友:
那现在能不能触发呢

网友:
在换个芯片!线性电压是芯片内部产生的

网友:
查芯片周边的电阻电容和是否断线。

网友:
线性电压是不可调的,线性上的滤波电容是关键,还有你的表准吗?该换电池了。

网友:
查一下芯片的数据手册慢慢修

网友:
没有遇到过待机电压偏高的。

网友:
说的太专业了,新手,路过

网友:
不是通病吧,没遇到过

网友:
芯片问题吧,以前换51123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