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P开机掉电反复重启,无复位

楼主(2016-05-04):
(图片)

网友A:
附件里是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附件里是图纸吗?

图纸和点位!!

网友B:
qq密码要搞好 不要上不干净的网站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密码要搞好 不要上不干净的网站

都怪我没密保手机呀

网友:
用了多少年了

网友:
好几年了,丢了可惜,实地QQ群和一些学习群,恐怕进不了

网友:
GA-H61M主板质量一般,修过好多了,大都没修好

网友C:
拆掉  DR110  这个是通病!

网友:
这么说就是100K的电阻短路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掉  DR110  这个是通病!

我那个QQ找不见了,过几天联系你,帮我申述

网友D:
掉电还比较好修,我现在遇到一张比较j棘手的,它不是掉电,它跑码,但是跑得很慢,一个一个码地跳,且不出核显供电,用独显的话,开十次有可能得两次能正常进入CMOS,进去看电压检测,温度检测都正常,但是一重启以后,它就一个码一个码地跳了,

网友:
技嘉的很多都是上拉电阻短路了。。。

网友:
是DR110短路了吗

网友:
拆掉让他直接下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掉电还比较好修,我现在遇到一张比较j棘手的,它不是掉电,它跑码,但是跑得很慢,一个一个码地跳,且不出 ...

后来修好没,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后来修好没,什么原因

修不好,放弃了,用独显可以正常开机使用,就是比其他正常的主板跑码慢一点,大概要慢二十秒左右,百思不得其解啊。
一般不出核显供电都是BIOS问题,上电就掉电是电压检测问题,跑码后掉电重启,PG信号不稳定,使用中不稳定,不定时重启,VTT_PG不稳定,卡LOGO,时亮时不亮机:12V或者5V电压检测问题

不出CPU供电,除了开启脚EN外,BIOS程序和PWROK信号也会引起不出电压,IO的PWROK信号要在检测到12V和5V这两个电压后,才会将ATX送来的PG信号转换出去送至南桥。

网友:
疑难杂症啊

网友:
这是图纸 还在位置图

网友:
这种板子的通病100K的电阻坏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qq密码要搞好 不要上不干净的网站

楼主理解错了   主要意思不要让你上不干净得网站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理解错了   主要意思不要让你上不干净得网站   哈哈

还是兄台高见

网友F:
不不不,大哥你说话,一般人理解不了。除非像我这种非一般得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不不,大哥你说话,一般人理解不了。除非像我这种非一般得人

哈哈,不得不佩服

网友:
查那两个能说下不,是不是桥和CPU?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支持,有空我也会发帖分享

网友:
拆掉2个就可以了吗?使用几天应该返修了把?

网友:
这是PG不正常引起的掉电吧,把DQ19拆了就不受控了,如果短路直接桥挂

网友:
另外一个图纸要密码

网友H(2016-06-13):
你那图纸是GA-H61M-S2P—B3  有些地方对不上,不过还是谢谢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你那图纸是GA-H61M-S2P—B3  有些地方对不上,不过还是谢谢了

总体是一样的,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总体是一样的,可以参考

嗯,不好意思 网络卡了一下,多点了几次,回复多了 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