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325不开机,待机电流0.038

楼主(2016-05-04):
联想 E325不开机,3V5V待机正常,电流0.038,测EC-8718供电正常,80脚DNBSWON和125脚NGSWON都有3.3-0V的跳变,但就是不开机

网友:
查查桥的rtc电路    正常的话可能桥就挂了

网友:
RTC电路,南桥待机正常吗

网友:
查一下桥的待机供电 和ec程序

网友:
补焊一下南桥吧..

网友:
EC待机条件都全了吗

网友:
EC工作条件具备,BIOS也刷过了

网友:
由于是AMD的板,所以重点查南桥的待机条件,测无1.1V待机,仔细检测发现是1.1V待机的IC无VIN,找到VIN供电的电阻测一头有19V,直接换掉,再插可调电源待机0.018,待机1.1V正常,开机板子点亮,此板修复

网友:
分组供电问题

网友:
待机1.1V没出

网友:
开机接口有跳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