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5vd 不跑码求助

楼主(2016-05-04):
k45vd   不跑码求助  内存复位已出 好像是无效的复位  没有瞬间下拉  无LPC 波形  无SM波形  CPU 内存 换过  bios 刷过       无DGPU_EN    有次点亮了 关掉再开又不跑码  电压0.8 往上跑  这款机器 好像没什么通病  就BIOS爱坏

网友A:
试试这个合成的BIOS,我遇到的是1.1到0.8跳变,找人合成了个,刷了亮机

k45vd i7 la-8224p 合成.ra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试这个合成的BIOS,我遇到的是1.1到0.8跳变,找人合成了个,刷了亮机

谢谢你    已经修好了  我收藏了

网友:
已经解决   差CPU 复位的时候发现无CPU_RST#   上一步 LPT_RST   发现无   上一步  差SYS_pwrok   APEROK  还有个PWRok 都有   桥发出PCH_PLT_RST   经过与门  转换出PLT_RST  与门坏 跟换 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