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不触发

楼主(2016-05-04):
接一台y450不触发待机0.007a触发0.013a。待机5v-al   3vpcu    5vpcu   +15v正常。刷过bios换过ec,不过换也白换因为时序已经到rsmrst#了。果然换了也没有用上图图片rsmrst#这里ec应该抬高susb# susc#为低,ec32.768zc  南桥32.768没波。这里有2个疑问南桥32.768是不是待机就有?还有就是什么情况下sb才发出抬高susb# susc# 南桥已经换过全新的了。麻烦大家出出主意!是不是南桥待机不正常?

网友A:
重点检查南桥的RTC电路。

网友B:
南桥32.768只要有coms电池就会起振  换谐振电容  换晶振

网友:
RTCVCC,RTCRST .仁宝的板吧

网友:
我手里还有一个广达的主板,也是开机掉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点检查南桥的RTC电路。

感谢!我查查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南桥32.768只要有coms电池就会起振  换谐振电容  换晶振

喔!我查查看。这个晶振一端电压0.22一端0.27应该不对。

网友B:
看电压是差不多的  没示波器吗

网友D:
长期做维修,还是搞个示波器吧,普源的也不到2K

网友E:
修好了吗,可能南桥虚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电压是差不多的  没示波器吗

有示波器。波型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长期做维修,还是搞个示波器吧,普源的也不到2K

有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吗,可能南桥虚焊

已经换新的南桥了故障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波型不对

这个没什么波形不波形的 电压1-2V  时基500US-1MS左右 只要看到密集的波纹就说明起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什么波形不波形的 电压1-2V  时基500US-1MS左右 只要看到密集的波纹就说明起振了

喔!谢谢我的没有起振已经拿料板换过晶振和谐振电容也是一样可能是南桥工作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喔!我查查看。这个晶振一端电压0.22一端0.27应该不对。

应该差不多 有压差就行 没有示波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