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不触发-不稳定

楼主(2016-05-04):
联想Y450, 同行拿过来修的最初现象是: 待机正常,不触发,不触发时开关板上无3V电压,压过IO,刷过BIOS,加热过南桥,就是不触发,无果,放一边,修完另外一台机回来,通电,可以触发了,大喜,报价以为修好了,触发的时候不管我怎么开关,怎么测试都是正常的,装机放一边,等客户来拿的时候,已经放了两天了,通电,现象又是不触发,无语了,拆机仔细检查, 唯一觉得就是3.3V偏低了,只有2.9V的样子,其它都排除了,就是不触发,也不知道加热了哪个零件,通电又触发了,放在一边冷却,过个把小时回来再测, 又是不触发了,这种现象我以前也碰到过几个一样的,最后都是没找到原因,现象就是冷机下不触发,加热了某些零件后偶尔会触发,看看同行中是否有碰到过类似的现象的,指点下思路,谢谢了

网友:
查下RTC,SUSP#

网友:
今天刚搞了一台Y430触发0.02A的。就是RTCVCC上的一个电阻坏了。

网友:
查完触发条件看看

网友:
这种需要按照触发时序 查下触发条件 进而判断问题  也就是线路分析

网友:
查一下3.3v来源吧 看图纸查

网友:
这个要查开机条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