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双通道的设置

楼主(2016-05-04):
求助用示波器的高手们。设置双通道的时候  通道 一   设置好之后   设置通道二的时候   是把通道一关闭之后才能设置通道二吗?

有没有什么切换键之类的

希望高手们指点一二

网友:
第一次用双通道,通道1设置好了   设置通道2的时候就懵了

网友:
两者可分别设置,互不干扰的。

网友:
ch1  打开  CH2 打开  就会自动分离坐标

网友A:
设置通道二的时候   不用把通道一关闭之后才能设置通道二  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手动调节打开通道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设置通道二的时候   不用把通道一关闭之后才能设置通道二  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请问版主  我这个示波器  信源设置CH1的时候 掉电的时候只有通道一能抓到波、通道二都不动
设置成CH2的时候  通道一就抓不到波了
请问怎么设置能同时抓波

网友:
互不干扰的

网友:
没拥有过,但还是进来先学习一下

网友:
我的就是设置不不来。是老机子。

网友:
是一个一个设的

网友:
我也不怎么会用 刚好看看 别人发的

网友:
我买了 一个 100m的 示波器 在那 睡觉3年了 。tmd

网友:
直接设置   CH1     CH2

网友:
我也准备买一台示波器

网友C:
小赵?你怎么两号?

网友:
手动调节打开通道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版主  我这个示波器  信源设置CH1的时候 掉电的时候只有通道一能抓到波、通道二都不动
设置成 ...

说明这两个波动作时间差的有点远,把时基调长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赵?你怎么两号?

这个qq登的游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