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有关电路的疑惑

楼主(2016-05-04):
V5REL脚 是什么脚位? 为什么接了VCC 5  同时VCC3又经双二极管接此脚,测量时候是不是测到5V为准? 新手问题很是困惑,望大神解惑!

网友:
RFE=基准,D17防止VCC的电流流向VCC3
电路设计的作用是不管VCC或者VCC3单独或者同时有电压,都会有+V RFE5V

网友:
桥内部的 5V基准供电      和时序有关  同时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参考http://www.chinafix.com/thread-549640-1-1.html

网友:
5V基准电压,测量时候是测到5V为准的。

网友:
好像是ICH4的桥用的这个基准吧?

网友:
以5v为准的

网友:
REL和RFE看的头大:(

网友:
是REF 不是R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