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01A bios通病

楼主(2016-05-04):
刚收的一台
笔记本
当时试过没问题,第二天再开机就不亮了,电流到0.9A,按大小写键有反应,可以正常关机,外接显示器也不亮,本着简单的原则,在论坛里下了BIOS重新刷了,马上亮机。看来这款本子的BIOS容易坏,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故障先刷BIOS试试。
刷BIOS

网友:
一台本子还不能说是通病…… BIOS是易出的故障点

网友:
华硕和联想的机器,BIOS坏的不少见。

网友:
这个有待验证了

网友:
到目前还没碰到过

网友:
请问一下哪里的BIOS编程器卖的便宜 质量还好

网友:
BIOS坏的机器还是不在少数

网友: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BIOS都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现在入水,BIOS机器也会坏,烤干净,开机不显,刷了BIOS就好了,什么也没动

网友:
这好像不能说明是通病吧

网友:
新款机BIOS坏的还是多

网友:
1台本子还不能说是通病…… BIOS是易出的故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