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SD 开机 0.03 掉电

楼主(2016-05-04):
SONY VPCSD  MBX-237 REV:1.2   客户自己清灰  不开机了  拿来。我拆开一看主板  接到C壳的  两下排都没有接。 我接好一个  棕色的。另一白的 断了几个。  我就剪齐  把金手指一个 一个的 刮了出来 接上  开机了 进了系统  但键盘不行。 订了2个白的排线    装上   居然不开机了。奇怪。接电一下可以到到 0.03  再回到 0.001 稳定,按下开机   可以到 0.030  又指了下来。  电脑放在店里就坏了。请教各位

网友:
先按回原排线试下 是否还是唯独键盘问题

网友A:
原排线 装了一次   现像 一样

网友:
裸奔,裸板点,把排线都去掉

网友:
请教 裸板 点  怎么接开关。用晚用表吗? 排线 太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排线 装了一次   现像 一样

看来是主板问题了  修主板吧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是 无线网开机 的一个排线坏了  接上 就好了

网友:
把你之前的操做全部复原,看看是不是哪里忽略了。

网友:
但键盘  好多键用不了  换了一个键盘也一样

网友:
换了一个 50心的 白色排线。  用原装 外接电源  试机  。问题已经解决   多谢各位

网友:
吧外设去掉呢,会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