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GTX560Ti 疑似SP损坏

楼主(2016-05-04):
http://pingce.pconline.com.cn/2011/DIY/Ncard/1112/2609606_15.html

手头有块翔升560Ti 2GD5(384sp ROPs/TMUs 32 64),开始是驱动重置,现在是进Win7概率蓝屏,概率640 480 16色且设备感叹号。
下面的GPU-Z是16色下带感叹号截屏的,带宽未显示。

多次重启还有概率识别成560(336sp ROPs/TMUs 32 56,频率电压不变)。
这是336SP的截图

现已用NiBiTor.v6.06加核心电压由0.95V到1V。

跑过Mats,是个批处理,瞬间跑完,参数如下:
@cd gf114
@mats -e 1
@edit report.txt
@cd..
@ck.bat

当识别成GTX560时,有60%概率能跑完3D Mark Vantage,跑不完的时候可能黑屏死机,可能花屏,可能驱动重置。

请问各位高人:
1.当336SP工作时,用何软件可以判断掉线(或未识别)的SP是第几组,记得原来的RivaTune能看早起的卡,现在应该用啥了?
2.莫非是基于先硬后软的原则,概率识别成GTX560 336SP?
3.若是写入GTX560的BIOS,那么屏蔽的那组SP是否是BIOS选定的,大不了一组一组试验,BIOS应该用何软件如何改?

4.求翔升,GTX560 2GD5 和 GTX560SE 1.5G 的 BIOS,谢谢。

=====附 BIOS一份(hy显存)=====

网友:
这个先上BGA烤

网友:
还一点都不会修显卡!!!!   你那个测试软件是什么?

网友A:
楼主也看了我那贴了。

对比过华硕,技嘉,V星,七彩虹,影驰,翔升,铭宣这几家显卡的PCB板。

发现;华硕和V星的PCB过孔打孔精准,PCB沉铜层厚,回流工艺好,元件品质好。

其实是技嘉和七彩虹,技嘉回流工艺和元器件品质和华硕V星差不多,就是PCB过孔和复铜感觉没有华硕技嘉的厚。

而七彩虹的中高端显卡PCB品质几乎和华硕V星一样好,但元器件和回流工艺不如前两者。

比较差的是影驰,铭宣,翔升。其中影驰的PCB过孔塞孔假性露铜的多,但定位比较精准,铜皮偏薄,元器件品质很差。一些电容电阻都是不同批次混装的。。。

铭宣和翔升都是通路货,其中铭宣的显卡PCB工艺看着比翔升的要好。元器件和回流都还行。整体不如华硕技嘉V星和七彩虹的高端卡。

最最差的就是翔升,PCB过孔找了几个型号的图都是打歪的。而且铜皮非常薄,非常容易过孔不良。。。

你这卡,肯定和我那卡一样的问题,GPU和显存下的微过孔不良。都是同一个批次的PCB哦。绿色的板型。。。

网友:
新款显卡测试软件何处有卖啊,手上550,560花屏好多。

网友:
还一点都不会修显卡!

网友:
如果是750TI得改物料不然跑不了3D游戏的会死机蓝屏
但你这个卡得先刷BIOS在去测GPU

网友:
N卡好像是通过几个电阻接高或者低或者配置不同阻值的方法来确定一张主板上的GPU的硬件ID。比如某个电阻组合代表这个主板上的是GTX780的核心,即使你拿个GTX780TI的核心装上去,也会被认成780对应的硬件ID,当然流处理器数量会是780TI的。楼主的那个卡估计就是类似问题,配置显卡GPU ID对应的线路有问题了。。。。

网友B:
像这种不可能是楼主说的那样子SP损坏,可能吗?
要说明这种为啥只有GTXX560的数量SP,,这种只要是专业修显卡的基本上知道,只有不专业的,才会不懂
第一个可能BIOS认别问题,,和共电存在问题读取错误
第二个可能,这个卡本身就是给人修过,换过的一个缩水的GTX560核心,,同时刷过BIOS 。这种一般看GPU表面代码就能知道
第三个可能是主要是这种花屏,造成的识别报错,,可能GPU坏,和脱焊造成的 个人认为,不是脱焊就是共电问题  怎么解决就不往下说,,,,经验保密

网友:
如果说SP有坏的为啥还是4个区,核心的4个区是怎么分布的,如果说有人能切SP 是不是这个区就可能没有,也不可能认识到256位了,就算论坛上以前的啥十哥啥的,只能说关闭一个区但是只能造成一个核心缩小他的显存以外和位宽,为啥封就把位宽给封了,是封的显存还是核心?特别是在识别上,不减SP只是减显存,减位宽,,,以前我是做过G92实验,把GSO 核心拆掉,换到GTS250上,明显是 384MB就算是换到512MB显存卡上,怎么识别也就192位,而不是256位,认识也同样还是96SP把GTS250的核心换到9600GSO上就报错,识别就是512MB 同时花屏少一个区,我还得补显存,这样才能达到G92 512MB 256位。128SP。得到正常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看了我那贴了。

对比过华硕,技嘉,V星,七彩虹,影驰,翔升,铭宣这几家显卡的PCB板。

太厉害了!请问回流工艺是什么?怎么看出来啊

网友:
显卡的BIOS不好找哦 只能找一模一样的卡备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种不可能是楼主说的那样子SP损坏,可能吗?
要说明这种为啥只有GTXX560的数量SP,,这种只要是专业修 ...

感谢,确实是个问题呢。

仁兄看来,核心内部损坏的几率很小么

网友:
温度改变下花屏,我有足够多的理由相信是PCB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