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278 MC700 820-2936-B 多灾多难的修复记

楼主(2016-05-04):
维修地点: 上海闵行某小区
机器型号:2011款 A1278  MC700
主板板号:  820-2936-B
发帖目的: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多多发帖,共享经验,大家共同的力量无穷尽的,另外积分要靠自己挣,不发帖,不回帖怎么挣呢?
机器损坏过程:同行的机器使用情况不明,但是我拆下来到时候机器外观上看不到任何进水的痕迹的,乍一看板子还挺新的,没有任何明显烧焦或者腐蚀的痕迹,但(之后)拆机仔细一看原来板子上家被水洗过的,下图,明显有主板水洗留下的残渍;

第一现象:被上家水洗前的情况不明,但到我手上现象是电池不开机,接外接电源反复自动上电到0.7 左右再掉电,心想应该不是大问题,如果是常坏的地方的话3分钟可以搞定,问题一般出在6259或在其边上的电容身上...
维修过程:
阶段1:机器拆了后发的确是6259周边电路的问题,C7050 PIN2 到6259 18 pin,明显断线,信号为CHGR_CS0_P,既然断了就补线喽,(上的是补上线后的图)

再次上电,很好 不掉电了,电流上下波动应该是已经显示了,接上喇叭有开机声音,心想这机器修的爽,维修到此结束,三两下就把机器装起来了,接屏 开机 咚的一声  额.......灰屏.....关机 重新插拔屏线 不是我所想....还是灰屏 ......

阶段2:好吧 再次拆机,测量电压时碰到U7780发烫,第一脚对地短路,信号是PP1V05_S0_PCH_VCCADPLL,为南桥其中一组供电,断开U7780 和第一脚相关原件后还是短路
没得说基本南桥挂了

上BGA,拆掉南桥对地值恢复为无穷大,换掉,阻值恢复正常

装机 测试时候发现机器不能充电。。。晕了。

阶段3:不充电,在系统里面完全检测不到电池,量也没有量直接6259,然并没有作用,只有老老实实的去测试信号,首先量了下电池接口J6950 6 8pin 都有3.4V,1 2 3脚有12V左右,并且到6259和相关的元件也没有断线的情况,没招了,将前段时间买的波波打开,测下J6950的 6Pin 和8pin,一测真有问题,只有电压没有波形,看来SMC出问题了

抱着试试的态度将SMC加焊了下,测试效果一样,看来SMC真挂了,那就换吧,换了波形就回来了
6脚波形 8脚波形

到此机器问题都解决了,来张亮机充电图片

附上此机器的BIOS和图纸

到此,机器还有个疑问不知为何其中一组给南桥供电的1.05V,对地短路了,机器还可以开机,居然不是触发掉电?而是开机灰屏,机器好了也就没有深入研究了,不过这情况我今天碰到2台了
了,发帖不易啊,现在都快00:40分了,修机还没有发帖的时间长,如果觉得有点帮助,麻烦看官们花个几秒打赏点分哦,也不是扣自己的呢,TKS...

K90I 820-2936-B.zip

图纸加电图

820-2936 一定OK.zip

网友:
沙发自己,没人加分啊,

网友:
这机器充电芯片外围坏,南桥也坏,smc也坏,真的是大面积。。。

网友:
太帅了吧,你的苹果功底深厚啊

网友:
不错,很好的学习贴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氧化成这样了也能修好,高手。

网友:
苹果元件位置不好找

网友:
“1.05V短路了为什么不是不上电而是不灰屏” 查了下,PP1V05_S0_PCH_VCCADPLL好像是南桥的时钟模块供电,

网友:
楼主这技术牛逼的可不是一点半点

网友:
就是烧一片哦 南桥和IO都挂;

网友:
牛逼的大神,啃苹果啃的也这么好

网友:
我也正在修这个机器呢,现在灰屏呢,研究中

网友A:
认不到电池,没有波,为什么会最先考虑EC 非不是其它电路 这个EC 只有买料板拆,

网友:
楼主内功深厚

网友:
苹果好吃吗

网友:
很好      又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不到电池,没有波,为什么会最先考虑EC 非不是其它电路 这个EC 只有买料板拆,

外网电路查过了,没有断线的,并且将6259也更换了,最后量没有波形才想到SMC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开机灰屏的,

网友:
不错  这款机器楼主思路一直很清晰,对修果果的童鞋借鉴意义很大,感谢

网友(2018-03-23):
这个老机器真是够折腾的,技术有实力,顶!

网友:
这个图纸相当好,跟我的完全对上,充了15元下载的

网友(2019-01-22):
确实多拆多难。。。。。。。。。修好很厉害。。。。。。

网友:
smc波形示波器不行抓不到波   楼主技术牛学习了

网友(2019-09-21):
我的进水了,现在插电池可以开机,但插电源开不了机,同时插可以开机,不充电,充电接口有12V 3。3V的电压 急啊,没有示波器测试波形

网友(2019-10-21):
謝謝分享..受益良多,,

网友:
啃苹果啃的也这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