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清BIOS 后电流到0.2 掉电,掉电后又自动重启

楼主(2016-05-05):
联想U410 开=始电流跑0.8 不亮机,加焊了显卡,第一次点亮了。关机后点不亮。清BIOS 后电流到0.2 掉电,掉电后又自动重启循环,大概过了5 分钟后又能亮机。亮机后关了,再开又无显示了。显卡我又重新做了一次还是一个故障。是不是有可能BIOS坏了。

网友:
刷完ECBIOS 跟SB BIOS  好了。

网友:
板号DA0LZ8MB8E0 I3 独显 下面是刷亮机的BIOS

联想U410 南桥.rar

板号DA0LZ8MB8E0 I3 独显

联想u410. ec .zip

板号DA0LZ8MB8E0 I3 独显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就是bios引起的  可怜的显卡被你干了

网友:
这种情况先刷一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是的。估计是BIOS 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