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掉电容导致不断重启???

楼主(2016-05-05):
ddr2 800 2G的内存条,上面那条右下角红色框内掉了个电容,只要这一条内存插到主板插槽内主机就会不断重启,下面那条是好的。手头没有废料,这掉的电容要哪里找呢?

网友:
找个废手机拆电容试试呗

网友:
这不就是普通的电容嘛,随便哪里找

网友:
内存电容掉了会引起不断重启, 学习了

网友:
检测一下内存供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