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LD2 CPU不跑码

楼主(2016-05-05):
华硕主板P5LD2   CPU不跑码:
1、触发后四个主供电都正常
2、接着测了时钟PCI的B16有1.5V
3、复位PCIe 的A11有3.3V
4、总线不好侧,直接刷了BIOS,问题解决

网友A:
4个主供电指的是?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4个主供电指的是?谢谢

一般指内存、桥、总线和CPU供电。

网友B:
复位是PCIA11?不是PCIA15 3.3 或者PCIE A11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复位是PCIA11?不是PCIA15 3.3 或者PCIE A11吗

应该是LZ大意了,是PCIE   A11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LZ大意了,是PCIE   A11复位。

是不是主供电,时钟还有复位正常了,开机不显示刷BIOS会好点

网友:
总线不好侧,直接刷了BIOS,问题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LZ大意了,是PCIE   A11复位。

已经帮你修改过来了

网友:
不跑马的不好修阿。你很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