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n-1105,带换ec it8517e it8518e

楼主(2016-05-05):
今天修了个惠普tpn-1105不触发,拆机发现待机芯片发烫严重,待机电流0.17.怀疑有短路的地方,更换51125故障一样,51125发烫除了本身问题,还可能ldo后级短路,测3vldo电压偏低只有1.4v。给他加了个3v电压烧鸡,发现ec发烫。故障锁定在ec,型号是it8517可是找遍了材料板也没有收货,只找到了it8518e,抱着试试看的心里装上试机,一按开机键电流到1.35掉电,又自动上电,电流一路小跑亮机,当时心情无比激动最起码不用发件了,省了配件钱不说,还省了运费顺丰太贵了,你就是发个鹅毛也要20多呵呵呵。芯片代换后一切功能正常,希望可以帮助到手里芯片不全的朋友

网友:
以后遇到就用着了

网友A:
这个可以代换吗。没有试过

网友B:
你这只能说运气好   有的机器同样是it8517尾缀不一样 代换了都不正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代换吗。没有试过

可以带换的,只是it8517e   和it8518e可以互换的,百分百好用已经通过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带换的,只是it8517e   和it8518e可以互换的,百分百好用已经通过测试的

感谢,下次遇到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只能说运气好   有的机器同样是it8517尾缀不一样 代换了都不正常

运气是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有成功的经验就应该分享出来叫大家少走弯路,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维修经验分享出来论坛岂不是更加丰富多彩,在帮助到别人的时候肯定自己也会受到别人的帮助

网友:
17E 装18E 有可能行               你下次反过来试试

网友:
EC代换 亮机后需要测试各个功能是否完全OK

网友:
厉害,还有这么代换的啊

网友:
待机发烫 不一定是待机芯片的问题   EC也要用到线性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