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E3420 花屏求助

楼主(2016-05-05):
  三星NP-E3420,独显,开机一瞬间正常。随后刷新几次屏幕或看网页就会出现局部的花屏最后到死机。补焊显卡后开机挂硬盘能进入系统(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是系统白屏。但拔掉硬盘会白屏几次,接着提示进去引导选项。但是选项内什么都没有。就好像内容是选择性的显示。或者说只有某个分辨率下的内容可以显示。这种情况是显卡重做一下还是显卡坏。或者是显存问题。还有怎么区分是显卡或者显存出问题。

网友A:
个人认为换个新显卡试试

网友B:
补焊还是重植的呀?显存供电没问题的话,核心机率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补焊还是重植的呀?显存供电没问题的话,核心机率大

你好我是补焊的。因为手上没有合适的钢网。先补焊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换个新显卡试试

我在网上买过几次显卡。好像都是坏的。不敢瞎买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网上买过几次显卡。好像都是坏的。不敢瞎买啦。

我一般都是买包上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是补焊的。因为手上没有合适的钢网。先补焊的。

重植下试试嘛,又要不了多久,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
只能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重植下试试嘛,又要不了多久,不行就只能换了!

都说啦手上没有合适钢网。所以上来一是请教下修过的朋友。二一来多个思路。

网友:
重置球试一下

网友:
买了钢网值球重做彻底不亮了。不修了。浪费不起这精力。买的显卡目前还没有换好过的不敢买啦。淘宝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