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闪屏,非常奇葩的问题已经解决

楼主(2016-05-05):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G460集成显卡的笔记本,毛病是闪屏,象电视机没信号一样的的闪,不是花屏,先换个屏试试吧,故障依旧,再换屏线也是如此,又换CPU重装系统无果,测量屏供电正常,太奇葩了吧。进PE不闪屏了然后重装系统无果,我一看客户的硬盘是固态硬盘,我怀疑的分区问题,最后重新把硬盘4K对齐重新分区,哈哈,OK了,没想到固态硬盘还会出这种问题,搞了一天了,希望给加点分

网友:
硬盘分区导致闪屏的,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还能这样啊,固态分区不对会闪屏?

网友:
不会这么奇葩吧   分区和显示有什么关系

网友:
不会这么奇葩吧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奇葩,要我永远想不到,

网友:
没进系统的时候闪不闪?

网友:
难得的经验 也是少见的故障点

网友:
   哪人一定是小白买了固态 不会玩固态

网友:
果然是很奇葩的问题,我表示还没遇到过,硬盘引起花屏的倒是遇到过

网友:
这故障太奇葩了 分区引起的闪屏

网友:
神奇的问题,我以前有个联想笔记本,真的闪屏,横向杂纹,但那是屏幕电路故障

网友:
分区不好也会引起闪屏,没遇到。

网友:
真的假的  这么奇葩的问题你都遇到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 没有想到ssd 也会引起闪屏

网友:
这种情况比较特殊还真没见过。下次也要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