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抓住此犯,悬赏200分!时间紧迫,急需破案!

楼主(2016-05-05):
    联想Z475  AMD独显,CPU是A6.谁能解决这个问题,给加上个帖子100分,现在解决问题总共给200分。大师们帮帮忙!!谢谢!!时间紧迫!!!详情上贴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1948-1-1.html              附加图纸,有图纸的就不要在这下了,论坛也很多! Lenovo IdeaPad Z475 (AMD) Quanta KL6B-KL6C

网友A:
问题因该出在CPU部份,

网友B:
你可以把CPU 加焊试试,不要紧的,小心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因该出在CPU部份,

可是我找遍了,没找到可疑部分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CPU 加焊试试,不要紧的,小心一点

什么加焊CPU?我这是移动CPU,不要乱回答好吗?

网友:
经手的这个A10的CPU坏了好几个,没代换试试

网友D:
你没有示波器! 你找EDID这2根线 测屏那端接口处 是否也有3.3V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有示波器! 你找EDID这2根线 测屏那端接口处 是否也有3.3V

我就是没示波器啊,你说的那个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加焊CPU?我这是移动CPU,不要乱回答好吗?

打错,是显卡

网友E:
95%是CPU的问题.换掉吧犹豫是修不好机器的兄弟,我修过一台这个毛病了,就是换CPU好的开机不显。

网友:
加焊显卡。LCD屏电压没有??

网友F:
查转换芯片与CPU之间的通道以及转换芯片自身的工作条件。
不过有次听别人说APU和桥之间电容坏了也是这个现象,没有验证过你可以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E:
95%是CPU的问题.换掉吧犹豫是修不好机器的兄弟,我修过一台这个毛病了,就是换CPU好的开机不显。

CPU早就换掉了。故障一样

网友:
考虑换一个CPU 试下,我上次碰到一个索尼机器,故障一样

网友:
换一个CPU 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查转换芯片与CPU之间的通道以及转换芯片自身的工作条件。
不过有次听别人说APU和桥之间电容坏了也是这个现 ...

我都查过了,不知道查漏没有,月饼老师帮我看看嘛!我查到的条件都在上面的图里

网友G:
VGA和HDMI外接都正常?外接时能认到独显?

网友:
lcdvcc 0V不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VGA和HDMI外接都正常?外接时能认到独显?

这个我没进系统,不知道识别到独显没!

网友G:
VGA由桥转发,HDMI由CPU输出,LVDS由CPU通过ANX寄存器转发。
你先查看外接能否认到独显?
你前一帖子中ANX芯片测量在没示波器的电压值没什么异常
ANX的6条件差分线阻值是否正常?显卡PCI E总线对地是否正常?

网友:
屏显接口 附近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H:
这个机器断开独显好像可以显示,  如果这样应该不是cpu 和显卡的问题
还一个就是那个第4脚的+3V 你把屏线拆开测和屏通吗? 由此碰见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这根线断了

网友:
其实应该看看屏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G:
VGA由桥转发,HDMI由CPU输出,LVDS由CPU通过ANX寄存器转发。
你先查看外接能否认到独显?
你前一帖子中AN ...

我最开始都有想进系统的想法,看独显正常不,可是进去有系统密码,后来就没想那么多了。我现在进系统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断开独显好像可以显示,  如果这样应该不是cpu 和显卡的问题
还一个就是那个第4脚的+3V 你把屏 ...

屏接口到屏,我都测量了,是通的,没发现有不通的,不知道断掉独显,是否能显示你能肯定这样行?怎样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最开始都有想进系统的想法,看独显正常不,可是进去有系统密码,后来就没想那么多了。我现在进系统看看

进去看看。
再者都做过后,断开PCI E耦合电容试试能否正常,如果恢复正常显示,就基本锁定显卡一路造成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接口到屏,我都测量了,是通的,没发现有不通的,不知道断掉独显,是否能显示你能肯定这样行?怎样断?

这个倒是没试过,只是猜测 。  直接断开独显电感试试吧 看 还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进去看看。
再者都做过后,断开PCI E耦合电容试试能否正常,如果恢复正常显示,就基本锁定显卡一路造成 ...

你意思是断开电容后,看能否显示?意思是不要独显参与吗?这样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G:
进去看看。
再者都做过后,断开PCI E耦合电容试试能否正常,如果恢复正常显示,就基本锁定显卡一路造成 ...

我想知道我查的哪些信号是否都没问题,有没有遗漏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我查的哪些信号是否都没问题,有没有遗漏的

没有遗漏,FCH_LVDS_HPD热插拨信号也已发出给CPU,可多换一片ANX芯片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没有遗漏,FCH_LVDS_HPD热插拨信号也已发出给CPU,可多换一片ANX芯片试试。

我换了2个,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进去看看。
再者都做过后,断开PCI E耦合电容试试能否正常,如果恢复正常显示,就基本锁定显卡一路造成 ...

显卡PCI -E哪里的耦合电容断开  这还 可以亮?

网友I:
道友为何不多换几个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换了2个,故障一样

哪意思这个故障可能多半都在显卡上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遗漏,FCH_LVDS_HPD热插拨信号也已发出给CPU,可多换一片ANX芯片试试。

刚看了系统,独显芯片已经识别到了的,这下还真纠结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C:
你意思是断开电容后,看能否显示?意思是不要独显参与吗?这样能行?

双显机器,LVDS非显卡直接输出,断耦合有些可以判断是否显卡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I:
道友为何不多换几个CPU试试?

CPU是我才买的,应该没问题,再说不可能出相同问题吧,我也没这么倒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双显机器,LVDS非显卡直接输出,断耦合有些可以判断是否显卡造成

现在进系统都能正常识别独显,还有这个必要断开电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进系统都能正常识别独显,还有这个必要断开电容吗?

进系统已经认到独显,显卡的可能性小了
HDMI外接你也是试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本机屏线烧坏,检查因何烧坏掉屏线?LVDS接口针有无烧坏掉?ANX通过EDID线路侦测到屏后才打开屏供电、背光 ...

屏接口没问题,完好无损,我都从屏接口跑线路到屏都是通的!

网友G:
如果这样的话,独显又能认到,你最后就动桥吧。不行也得行。

网友:
我估计还是CPU 的问题 ,这种CPU 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如果这样的话,独显又能认到,你最后就动桥吧。不行也得行。

南桥?没谱,我都不好再给客户报价了,时间也一推再推,我还是退机给客户,或者叫他换板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这是CPU接收和发送

我知道 你的意思。我那块K43T,EDID都抓到屏了,LVDS波形都有了。就是背光开启,亮度调节,没有。飞线强行开启,最后清屏。各个条件查完,换思路,外接既然显示,内接不显。N5010修过一片,2000的显卡导致外接显示,内接不显。换显卡,涛声依旧。最后换桥就好了,至今未能搞懂,问什么换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机的屏我换到其他机子上是正常的,我又换了一张也是不行,屏线是换过的,因为本身的屏线是烧坏了,然后 ...

屏肯定是好的,我的那块也是 。你看看,背光开启有没有电压,亮度调节有没有方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没结果,你帮忙参考下嘛!

我觉得楼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换换思路吧,不要在这转死胡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楼主,如果实在没有办法。换换思路吧,不要在这转死胡同了

怎么换呢,我就是没找到好方法

网友K:
借个波波打一下波波,用法很简单,疑难杂症少不了波波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知道 你的意思。我那块K43T,EDID都抓到屏了,LVDS波形都有了。就是背光开启,亮度调节,没有。飞线强 ...

哎,现在想来也不好弄了,我都给客户报了2次价,又拖延了好几天时间 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了,而且我这没桥,订货要几天,还是交给客户,让下一位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借个波波打一下波波,用法很简单,疑难杂症少不了波波

我这个县里。没人用示波器!芯片级也只有我这里了!

网友:
确实,我也碰到过一次,换CPU

网友:
apu vary pl是什么信号,0v正常不正常,感觉不正常,应该问题在前面

网友:
换ANX3110 这个芯片

网友:
换屏试试啦

网友:
检查下屏有没有问题?屏码片损坏了也会导致LVDS没有信号发出,首先要EDID识别到屏才会发出LVDS信号的,屏线换个试试,参考下哦

网友:
前二天还修了一个G470 ,外接正常,内接无显示,打EDID有波波,后来是屏码片坏了,换了张屏就好了。。。你检查下屏线与屏,看看LVDS有没有短路开路的,LVDS与LVDS线之间有没有短路的,一组一组测试下,拔掉屏线,剪个SAMSUNG的LED屏接口板打那LVDS测试点看看,最好剪带测试点的,从屏线上面接口打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