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 3D+不跑码到进系统黑屏维修

楼主(2016-05-05):
同行过来的,说是不亮机,上电测电压,全有,我去,怎么最近老来这种板子老规矩,因为是intel,所以直接上BGA干南桥,下来之后上电,擦,奇迹亮机了。

然后就找了个硬盘,打算装个系统测试一下,结果,进PE黑屏,以为是硬盘问题,裸板进PE,也黑屏
应该是BIOS的问题吧,然后就去下了个BIOS,结果一样
然后再网上找了下,发现既然是这个板的通病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5340
这个帖子里有通病解决办法
但是我测了下三极管两个都是好的,排阻也是好的

但都说是通病,我也就在料板上找了个排阻103的过来焊上,三级管比较不好找,就没换了,报着试试的心态。

中间那个三极管B级旁边的就是103排阻。

然后再通电进PE,我去,OK了,马上装个系统试试

结果进系统正常。
找到图纸,看了下那个三极管和排阻的作用

是桥发出的S4过来导通Q59、截止Q60,V_SM进过排阻转换成内存好信号DDR3_PWROK送到北桥。
所以我就想,是不是不换排阻,只要加焊一下就可以了呢,或者你们碰到类似问题时,先测下故障时的电压情况,看看跟正常是不是一样,DDR3_PWROK有3.4V
最好送上图纸,研究下这个是为什么?
映泰G41D3

网友:
楼主永远介于牛

网友:
进pe暗屏 确实是这个板子的通病了

网友:
G41板南桥问度高,特别是ASUS GIGA的,我都加小风扇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主板,是卡在xp logo的地方。 后来换了内存胖的3极管和103排阻,就点不亮了。

网友:
上bga好的 就是怕过几天又拿过来

网友:
排阻有问题最好还是代换。
我上次修个ASUS,822有问题,开机上电,看到诊断卡走一下码就掉电。后来按大神说的办法找到IO边上的822,取下来测量,每一个电阻都正常,以为搞错了,焊回去,故障不变,于是放那里两个月没动它,准备做料板了,后来想想,还是换一个排阻吧。一时没找到822,换一个472上去,上电,跑起来好欢快啊!一下就亮机了!板子已经卖出,客户很满意。

网友:
南桥的都换了,能长久用吗

网友:
哥们  我也有一块这个板  为什么只能上单核的U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