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 zq9保护隔离不过 同时接电池大短路

楼主(2016-05-05):
          一台acer4738  到手不通电。测试保护隔离的p管 pq27不过啊  G级有19v。看来是被保护了
看来有短路什么的  大体测试了下主板的其他的供电和vin等 阻值正常,奇怪,就直接先短接了pq27的3,4脚直接过保护隔离,上电正常了 。但是问题总是要找出来         依照经验 肯定又是充电电路那边的问题引起的保护  果然 插电池再接适配器大短路。单用电池仅存的一点点电还可以稍微触发下。
         呵呵,这不一般就是p管的问题嘛  遇到多了   充放电切换不正常引起的嘛。但是测试了两个p管 都正常
先换了再说,先换pq29  还真的好了  pq27的g级有16v  有点高啊 但是能导通 上电也ok  然后装上电池也能充电 ,不过只开机了差不多一分钟不到 就又不通电了 。问题不在这边啊。把pq27也换了 ,一样。看来不是一般的p管的坏的问题啊   之前测试的时候充电电路有差不多3v的也正常 就先不动充电芯片那块了。

重点看pq28这块 正常应该是19进来经过pr147 pr148两个等值电阻分压等到一个差不多9.5v的电压加到pq27的G级 也就是pq28的 6pin正是导通的状态。如果供电有问题需要保护   pq28会把1和6脚导通 就把pq27的G上拉到19v。默认下2pin经电阻19v上拉 所以5pin要为高才能拉低2pin。当时忘记给测了5pin 应该也是有的。 刚好有料板 直接先换了pq28  依旧啊  为什么呢?难道是pc82吗  总觉得我上面的换芯片时好会不会是受热  所以感觉的是电容芯片不良。
      又看了一下 如果我直接把pq28除了  看看pe147 和148分压的情况是不是正常,果然  分压后还有16v左右  这很明显了  直接更换了pr147  和148  正常了 9v多  上去pq28   装机充电都正常了。
      两个电阻都刚好再散热器下面 可能是高温引起的损坏  不是腐蚀  有遇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