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月饼大师讲的移位换算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05-05):
这个BIOS的版本怎么算?想的头痛

网友A:
是啊,这个太高深了。只看见密密麻麻一团。。。

网友:
9.0.31.1487

网友B:
16进制转10进制然后 0009   0000      001F    05CF

网友C:
两个字节顺序为什么要颠倒我也不明白,谁讲讲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字节顺序为什么要颠倒我也不明白,谁讲讲吧。

看看计算机入门书,二进制,高位前置。低位后置。

网友C:
计算机存储最小单位是字节(也就是上图中的两个16进制字符),存储顺序(小端模式)为低位字节在前、高位在后。

网友:
月饼大师在哪里?

网友:
请问大师是如何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计算机存储最小单位是字节(也就是上图中的两个16进制字符),存储顺序(小端模式)为低位字节在前、高位在后 ...

低位字节和高位字节怎样分辨?望大师讲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16进制转10进制然后 0009   0000      001F    05CF

我知道16进制转10进制,但是不懂怎样换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个太高深了。只看见密密麻麻一团。。。

想了一天,头都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计算机入门书,二进制,高位前置。低位后置。

请问怎样分辨是高位和低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低位字节和高位字节怎样分辨?望大师讲解

分辨方法就是低位字节在前面,高位字节反而在后面,实际读取时要颠倒过来再换算成十进制数或二进制数。

网友:
   看不懂这是什么

网友F:
用uefi工具不用计算的 论坛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uefi工具不用计算的 论坛有

就好像算5加8等于几还要找个计算器,杀鸡焉用牛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