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诊断卡哪种好用

楼主(2016-05-05):
笔记本诊断卡哪种好用,各位用的好的推荐一下,小弟买几个回来自己用,谢谢各位捧场

网友:
个人觉得还是看可调电源稳当点儿。。

网友:
可调电源+示波器 更好用

网友:
笔记本别用诊断卡啦    好多pcie接口都没有lpc总线  所以插上也不好使

网友:
嘿嘿,诊断卡基本上没有。还是3楼说的好,还是可调电源加示波器好

网友:
只有部分机器可以上诊断卡

网友:
我还是用的PCI-E的还可以

网友:
普通的迅维官网淘宝有售的 还不错 你可以去看下

网友:
诊断卡,我也没怎么用过,都是用示波器啊

网友:
笔记本一般不用诊断卡的,用示波器测BIOS片选信号和内存SMB波形

网友:
没用过诊断卡  关键不会用

网友:
仁宝代工的本本大多可以用仁宝跑码卡,跑码,插在网卡接口上可以正常使用。要的可以联系1747874570@qq.com

网友:
仁宝代工的本本大多可以用仁宝跑码卡,跑码,插在网卡接口上

网友:
迅维网上有。不过我是不习惯用

网友:
都好用!··········你用了吗

网友:
买一个最新版仁宝专用的100元左右,
还有一种最普通红色的25元左右。
其他的就不用买了 。

网友:
仁宝专用的比较靠谱  别的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