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学校怎梓对网络、电脑进行远程管理

楼主(2016-05-05):
          有间学校想对网络和电脑管理,比如防止网络瘫痪,保持顺畅,对电脑监控、定时杀毒等,是不是安装AMT子系统?
     麻烦告知下

网友A:
要看他的网络设备啊!多大的学校?多少个点??一般划几个VLAN…基本都不会出现崩溃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看他的网络设备啊!多大的学校?多少个点??一般划几个VLAN…基本都不会出现崩溃啊…

大致300来台电脑左右。有个可能是主机吧,每层都有一个交换机,交换机连着路由。
我不太明白网络,只能这样描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致300来台电脑左右。有个可能是主机吧,每层都有一个交换机,交换机连着路由。
我不太明白网络,只能 ...

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层都是单独的网管交换机....然后到汇聚才到核心????你现在是碰到什么问题了???一般情况下   学校都不会用主机来做路由器啊.......如果是拿主机来做的话那就是软路由了.....什么的软路由??海蜘蛛?ros?......关键是碰到什么问题了......300台机子的网络一般不会很复杂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话.....是不是每一层都是单独的网管交换机....然后到汇聚才到核心????你现在是碰到什么问题了 ...

这样说来没主机了,可能也是个网管吧,和每一层不同的,一楼那个是有风扇的。
据学样领导说老卡上不到网。
不知是不是他们的电脑没什么维护,病毒多所至。
所拟他们才想联网杀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来没主机了,可能也是个网管吧,和每一层不同的,一楼那个是有风扇的。
据学样领导说老卡上不到网 ...

是不是每一层分配到的IP地址是不同的........
上不了是整个学校都上不了吗??
造成上不了网  卡的问题很多.....比如说带宽问题,广播啊,病毒的话ARP病毒这些......
推荐你下个抓包工具来抓数据包......看下数据正常不正常.......
要不就看交换机,路由器是什么牌子的.......直接打电话给售后......让他们远程处理找问题

网友B:
现在学校也想对学校的电脑进行监控,比如对某些网限制访问,限制网上看视频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校也想对学校的电脑进行监控,比如对某些网限制访问,限制网上看视频等

你说的这种限制的功能都是在路由器哩,或者防火墙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学校也想对学校的电脑进行监控,比如对某些网限制访问,限制网上看视频等

监控的话......一般都是安装软件来监控的......但是有局限性......比如说跨段了就没办法监控了.......一般都是电脑教室采用的.....一般教师控制软件都会有......可是这样广播会很大,加大局域网内的压力.......交换机不给力的话,不大稳定.....
网站限制这些一般都在路由器.....或者防火墙内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控的话......一般都是安装软件来监控的......但是有局限性......比如说跨段了就没办法监控了.......一 ...

谢谢啊,非常感谢。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监控的话......一般都是安装软件来监控的......但是有局限性......比如说跨段了就没办法监控了.......一 ...

这样说来先让网速飞起来,监控再说吧

网友:
限制QQ 视频之类的在防火墙上面做 一般来说  300多台电脑肯定划分VLAN 做汇聚 子网不要太大 难免有广播风暴等   校园一般都是微机房  无盘的多  更方便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