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电视机遥控关机后屏幕有亮斑维修一篇

楼主(2016-05-05):
crt电视机遥控关机后屏幕有亮斑维修一篇

  朋友家有一台25寸组装的crt电视机出现了故障,我便提出帮他维修故障机,机器正常启用时如果用遥控关机,屏幕上会有亮斑出现,久久不能消失,如果是果断关掉电视机上的电源开关,屏幕上则没有亮斑,下面便是crt电视机的维修过程。

  crt电视机用遥控开/关机没有影响到开关电源的工作状态,遥控开/关机只是控制开关电源输出的24V和12V与其负载之间的接通和断开。其视放电源来自开关电源,遥控关机后测视放电源电压仍有180V,因此遥控关机后显像管的三个阴极上也就一直有180V电压了。如此,有些显像管就会有寄生射线发出,从而在待机时屏幕上会出现亮斑。

  把视放电源的滤波电容后边通往视放板的铜铂断开,然后用导线把一个继电器(12V.10A)的常开开关的两只引脚连接到所断开的铜铂的两端;继电器线圈的两只引脚用导线连接到受控的12V电源与地,把继电器用热熔胶固定在电路板空闲的位置上。

  这样处理后,当crt电视机工作时,受控的12V为继电器供电,其常开开关被接通,视放电源可以到达视放板,crt电视机没有受到改装电路的影响,当crt电视机待机时,由于受控的12V电压的消失,继电器也就失去了供电,其常开开关处于断开的状态,视放板失去了180V的供电,三个阴极电压也就为0V了,如此显像管也就不会产生寄生射线了。

图一 crt电视机遥控关机后屏幕有亮斑

  试机,crt电视机遥控关机后,屏幕上不再出现亮斑,维修成功。

网友:
明显的关机残留

网友A:
只是暂时的,本质是因为显像管内部的极间毛刺或杂物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暂时的,本质是因为显像管内部的极间毛刺或杂物造成的。

这么专业啊?老师傅啊

网友:
消隐电路问题啊

网友B:
典型的关机亮点用得着这么改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典型的关机亮点用得着这么改电路吗

这样改,是最简单的办法,比查其它电路来得快。

网友:
亮点和亮斑是和区别的,亮点可以用消亮点电路来消除,CRT机本身就有这个电路。亮斑多数是因为制造原因造成某个阴极和其它极间有毛刺或者杂质,亮斑有大有小。20年前我自己就有一台25寸的金星彩电,就出现这种亮斑,虽然额外加了一电路来消斑,终究好景不长,一个色的阴极没用了。这种故障多出现在初期25寸的彩管上,早期的25大屏彩管制造工艺不好。

网友:
应该是消亮点电路不行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