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多款硬盘坏道修复软件

楼主(2016-05-05):
先是用MHDD测试没有坏道,然后用DG测试也没有坏道,心想硬盘问题没事了,快装系统,然后第二天,再开机,蓝屏,总感觉还是硬盘问题!
刚好新搞了一个启动U盘装了一个WIN8的PE,看看里面的软件有没有新版的测试硬盘,果然有,打开HD Tune Pro 5.00,打开错误扫描,一开头就有一个红色的,还是有损坏,是不是就是坏道呢?
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硬盘实用程序?

网友A:
可以把前面的隐藏起来,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把前面的隐藏起来,再用!

我试试,看可不可以!

网友B:
用WDR5.3西数硬盘维修软件全盘低格一下(P+G表低格),320G盘大概一小时左右(低格前请备份重要数据),一般都能搞定!前提是你要会用这软件!功能很强大的有!慎重使用此软件!

网友:
用WDR5.3西数硬盘维修软件功能很强大的有!慎重使用此软件!

网友:
我直接查看健康状况,看看有没有报错

网友:
今天在PE连硬盘都看不到了,看来真的要换硬盘了!

网友:
修复好了的好像用用又有坏道了额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WDR5.3西数硬盘维修软件全盘低格一下(P+G表低格),320G盘大概一小时左右(低格前请备份重要数据),一 ...

告诉你这是固件区坏道引起的,你格一万遍都一样

网友D:
直接换吧,不要纠结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吧,不要纠结了

已经通知客户更换硬盘了,但问题又来了,主机有时候点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通知客户更换硬盘了,但问题又来了,主机有时候点不亮

人长得丑,喝凉开水都烫...

网友:
看起来是硬盘坏了

网友:
我种我们就叫客户换了,但有些客户不想换,也只能格一部分了

网友:
人长得丑,喝凉开水都烫...

网友:
我就看看十三楼。。人丑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告诉你这是固件区坏道引起的,你格一万遍都一样

如果是固件区模块问题,他根本就无法扫描,显示容量等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整的还越来越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问题整的还越来越大了

动一下主板硬盘IDE口,还能令到内存接触 不好,真心不想修了

网友:
不行换一个吧

网友:
一个机器那这么多事情呢!!!!!!!

网友:
这个好用么??

网友G:
直接换硬盘了 ,发着贴是为了赚点积分

网友:
这种小问题只要用DiskGenius清除扇区数据后,再用HDDREG修复一下就好了,我这样修过十几个扔着不用的磁道有问题的硬盘。你们也可以试一下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直接换硬盘了 ,发着贴是为了赚点积分

我是很想把硬盘修好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很想把硬盘修好了的!

你能修好 大象都能使上树 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是很想把硬盘修好了的!

你又QQ号码发来互相研究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你又QQ号码发来互相研究一下

不用研究了,昨天客户把主机提走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用研究了,昨天客户把主机提走了

我说是你把QQ号码发过了有问题我们互相研究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说是你把QQ号码发过了有问题我们互相研究一下

在论坛更方便啊!一方面可以活跃气氛,另一方面还有其它大神支招!

网友:
但有些客户不想换,也只能格一部分了

网友:
有时间进PE还认不到硬盘呢。。。。。。。。。。。。。。。。。。。。

网友:
如果是真坏道,还能修吗?工厂是怎样做的?换盘片吗?我之前就是用那个低格软件,低格了一遍,扫描不显示坏道了,客户用二三个月又拿回来,测检又有坏道了。

网友:
硬盘就是这样 有些测试不出来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

网友:
借鉴少走点弯路借鉴少走点弯路

网友H:
修了能用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了能用多久啊

试过一个,用了半年

网友:
现在硬盘白菜价,折腾它干嘛

网友:
硬盘这东西不行啊,不是要数据就别拆腾了

网友:
直接换新的

网友:
坏道修复也用不了多久,和客户说明最好换新。数据无价。

网友:
听说。这个是测试版,我不太懂,谢谢

网友:
直接屏蔽前面10g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