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课 笔记

楼主(2016-05-05):
第一故障维修
自动上电
插电源自动通电(自动开机)
原装板---正常
第一步:短接开关针4秒以上(4S)
可忽略,一般是因为CMOS清楚了才自动上电
点4S以上能关机,一般为软故障
不能关机硬件故障
第二部分软件故障和硬件故障
第三步针对维修
软件故障:CMOS出错
1检查跳线帽是否有供电
2检查电测是否有点(负极氧化)
3重新设置CMOS信息
电池没电,电池座负极氧化,跳线帽没装,CMOS信息被清楚
硬件故障====绿线被强行拉低
换I/O芯片,拆与绿线相连的电容
部分主板先上个真U式
上电保护
掉电    PVCC 11.8   12V    11.8
主板保护和电源保护
上电保护---触发通电后断电,俗称掉电(775主板通电后跑码又断电,在自动通电继续跑码属于正常)上电保护分为电源保护和主板保护
1电源保护---触发断电后,绿线为低电平
维修电源保护的在主板要先断电拔掉CPU12V小电源,在上电看是否还有保护
拔掉12V小电源                A 不保护---依次拆除CPU供电的上管,电源/驱动芯片,滤波大电容
(快速判断是那个场管坏:一表笔接12V,另一表笔分别接上管G极如果通了则此场管坏)
B:保护—主接口12V/3.3V/5V
电源保护===掉电后绿线为低电平0V,并且再次点开关无反应
主板保护===掉电后绿线为高电平,再次点开关有反应
5系列以后主板大部分是循环掉电
电源保护===大短路
CPU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短路
以CPU供电短路为多
上管     芯片    电容
拔掉12V供电—不保护表示CPU供电电路短路(二极管档)
上管坏 ,电源管理芯片坏,电容坏
能通的上管表示坏
擦掉上管,焊盘还短路===芯片坏
不短路表示场管坏
上管G极与小12V
请一个个拆场管,在拆芯片,最后拆电容
拔掉小12V还保护表示与CPU供电无关 其它供电场管短路
请一测量其它供电场管是否正常
怎么判断场管好坏
拆下测量
在线测量---判断场管是否短路
二极管档,一表笔接G极,另一表笔分别接D极S极
如果短路表示场管坏
判断短路
G—D   G—S
主板保护
缺少条件
1检测CMOS跳线由是否插反
2先刷BIOS程序
下载DOS版本
3缺少某个供电导致
内存,桥,总线,CPU
第一种:强行上电测量供电
短接绿线看那个供电没出来
第二种:掉电瞬间测量供电是否正常
正常的都会出1.几V的电压
不正常的不会出电压
第三种:可以把PWROK接地,在册供电
无法CPU供电
第四种:4秒断电
电源开关针相连的原件损坏
PWRBIN#信号电压低
开关针的防静电二极管
第五种,必须有电路图
第六种:针对技嘉主板,双路供电小电容不良导致
贴片电容,
开机电路原理 ACPI
ACPI介绍
高级电源管理
控制电脑进行休眠  睡眠 打到节能目的
控制电脑开机,关机
ACPI控制控制在南桥内部/桥内部
使用6种睡眠状态
S0==正常工作   功耗80W
S1==降低CPU工作频率,关闭 CPU时钟
S2===关闭CPU的同时,也关闭总线时钟信号 总线也停止工作(其它设备继续工作)
S2状态下容易出现蓝屏 死机
S3状态===待机到内存
内存必须保持供电
S4状态===待机到硬盘
硬盘也可以不带电
S5状态==软关机(关机)
S5 S4 S3 S0
S5==关机
S4==休眠
S3==睡眠
S0==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