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课第二部分

楼主(2016-05-05):
ACPI电源控制信号
ACPI控制器必须满足条件才工作
供电和信号
供电===5VSB.3VSB
5VSB===P/S2接口,USB接口 ,南桥
3VSB==网卡,PCI ,PCIE,桥(ACPI)
INTEL芯片组===VCCSUS3_3
AMD芯片组双桥===S5_3.3V
AMD芯片组单桥==VDDIO_33_S
每个厂家叫法不一样
信号:RSMRST#===待机好信号  3.3V
RSMRST#==待机好===外围电路给桥的3.3V电压
INTEL,AMD:RSMRST  NVIDIAWRGD_SB
PWRBTN#===电源按钮
PWRBTN#==开关针---IO---桥
3.3V---0----3.3V 告诉桥要开机
SLP_S5#, SLP_S4#, SLP_S3#, ===ACPI控状态制信号
乔发给外围的
开机必须全部为3.3V高电平
关机全部为低电平0V
桥收到PWRBTN#后发出
依次发出高电平
开机SLP_S5#-- SLP_S4#-- SLP_S3#
关机相反SLP_S3#--- SLP_S4#--- SLP_S5#
电源按钮可以强行关机
控制主板进行工作
开机有用到
ACPI条件:供电====5VSB.3VSB信号
===RSMRST#,PWRBTN#,SLP_S5#,SLP_S4#,SLP_S3#
2大供电5个信号
5个信号两进三出
开机电路有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5大待机条件
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RTCRST#/S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VCCSUS3_3===3.3V待机供电
RSMRST#===待机电压好
开机电路有待机条件和触发信号
5大待机条件
VCCRTC#--实时时钟供电
RTCRST#/SRTCRST#===实时时钟复位
32.768KHz===实时时钟晶振
VCCSUS3_3===3.3V待机供电
RSMRST#===待机电压好
VCCRTC:实时时钟供电CMOS电池或者待机供电经过肖特二极管产生
RTCRST#:实时时钟复位,VCCRTC经过电阻,电容组成延时电路延时,并通过跳线帽上拉得到
SRTCRST#:ICH8以后增加了一个RTC复位信号,由VCCRTC经过电阻,电容组成延时电路延时得到
32.768KHz实时时钟晶振,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输出
VCCSUS3_3:待机供电3.3V,简称3VSB
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外围电路检测到待机供电后,延时输出给桥的一个3.3高电平
1电池通过二极管给桥提供实时时钟供电VCCRTC,电压3V左右
2VCCRTC通过延时给桥RTCST#,SRTCRST#实时时钟复位信号
3桥给晶振供电,晶振起振产生32.768KHz给桥
4ATX电源输出5VSB给桥,并通过转换成3VSB给桥,IO,提供待机供电
5IO得到3VSB待机供电后,发出RSMRST#给桥,表示待机供电正常3.3V   可能是5VSB  或者3VSB
触发信号
4个触发信号
开关,上电请求,允许上电,拉低绿线
开关信号:短接开关产生3.3V---0V---3.3V跳变给IO
PWRBTN#:电源按钮,IO收到开关信号后,经过内部转换为PWRBTN#信号(也是3.3V—0V---3.3V)到桥请求上电
SLP_S3:S状态控制信号,桥收到PWRBTN#跳变信号后,产生一个3.3V持续高电平给IO允许上电
PSON#:IO发出一个持续低电平信号,给ATX电源绿线,是电源输出个个主供电
3.3V---0V---3.3V
5V---0V---5V
PWRBTN#--3.3---5V--3.3V
SLP_S3#---0V—3.3V
PSON#---5V—0V
1按开关产生101跳变信号给IO
2IO收到开关信号后,发出101跳线PWRBTRN#信号给桥,请求上电
3收到上电请求信号,并且待机条件正常,桥本体正常后,发出持续高电平,3.3V的SLP_S3信号给IO表示允许上电
4IO收到SLP_S3#持续高电平,并且也收到开关信号后,发出持续低电平0V的PSON#信号,给ATX电源,拉低绿线,电源工作输出主供电12V,5V,3.3V,完成上电
整个开机电路5大待机条件+4个触发信号
测量8个点  不开机维修

网友A:
学习一下,但感觉看【迅维】出的书,会更好!

网友:
图片没成功上传 建议你把压缩包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一下,但感觉看【迅维】出的书,会更好!

第一部分有下载

网友:
第一部分可以下载得到
整个的 图片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