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型号SY-I5G41-L V4.0,上电自动触发不跑马

楼主(2016-05-05):
今早下着雨,心想可能没什么生意了,开始LOL,没玩20分钟,来了一个客户,说台式机不开机了,风扇转。我说您先坐一会,给你检查一下是什么问题,开机果然不亮,插诊断卡显示0000,不跑马自动触发,心想电池没电了吗?万用表量了下2.9V,放了下电再通电还是自动触发,无奈,告诉客户说主板坏了,修下80块,客户二话没说,一个字修。
取下主板,上图.
量各处均无短路,电压均正常,开机排针电压正常,心想肯定EC挂了,型号是IT8712F-S,手里没这个芯片,于是在废板里找,找了一会没找到,只找到IT8712F-A,查了下引脚一样,换,看图,是换了之后的,通电不自动触发了,短接开机排针,跑马了,测试半小时没问题,交机,维修至此结束了,求加分,加分不扣你的分,谢谢

网友:
lz·图片没有…?

网友A:
LZ好:各电压正常,不跑码为什么不看时钟复位而是直接找I求思路。

网友A:
为什么直接想到是IO的问题。

网友:
上传了,之前没弄好,不好意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好:各电压正常,不跑码为什么不看时钟复位而是直接找I求思路。

时钟,复位正常,测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直接想到是IO的问题。

如果是你,你认为是哪里问题

网友:
io 焊的很漂亮

网友:
如果是自动触发有可能我会想到是网卡这里。因为网路唤醒这信号

网友:
自动上电 asus 爱坏822 普通板子 爱坏io 建议让客户把电源也换了

网友C:
怎么现在还有人修台式机主板呢?来了直接换,不换走人。赚2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直接想到是IO的问题。

自动上电,不是IO,就是桥了,肯定先简单的

网友:
自动上电,看到很多问为什么先IO的,我觉得我在论坛没有白混

网友:
不跑马不好修,看看

网友:
这焊功真是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复位正常,测量了

谢谢分享经验,已加分,请问时钟复位是不是看PCI A15和B16有了就是全版的时钟复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现在还有人修台式机主板呢?来了直接换,不换走人。赚2笔。

换板贵啊,不是每个客户都是有钱人

网友:
LZ焊的IO真漂亮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