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40 pp42l不显示 IBM南桥通病

楼主(2016-05-05):
dell1440型号pp42l板卡号092707-1 alba discrete (本来是要上图的 但是我手机拍的照片就是发不上一直发不上。。)说故障额:上电电流0.8a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示波器打内存第200 202脚 发现南桥没有发PLTRST#信号 南桥是IBM桥 爱坏 果断换掉。。OK...。。(这是修到不同本本上坏的第四个IBM南桥了)修这本本时看了【迅维】 有一个上电0.8-0.9左右的修显卡好的。。不放心就问了师傅,师傅确定修南桥才敢修的。。。。之后专门找些时序看了pltrst#这个信号 发现是南桥发给cpu的??不是很懂时序的我不能理解额。。希望有大师给点思路。。最近一直试着发些帖子,能理一理思路,刚学到的东西不容易忘,,,还有就是可以赚分,赚分。。看到有启发的朋友们,给加点分吧,谢谢 啦、、、救助:DELL 1440 PP42L 开机后电流0.88-0.91左右,无显

网友A:
示波器打内存第200 202脚,是怎么发现南桥没有发PLTRST#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打内存第200 202脚,是怎么发现南桥没有发PLTRST#信号的?

不是有个下拉的检查信号吗 师傅说是南桥发的pltrst# 具体为啥不知道额。。。

网友:
有显波器就是好修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有个下拉的检查信号吗 师傅说是南桥发的pltrst# 具体为啥不知道额。。。

200、202是SMBUS总线,是由南桥控制的,南桥没发出,肯定不过内存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也尊敬师傅啊

网友:
老本子,还是有人要修的

网友:
这种南桥是坏得很多的

网友:
原来南桥问题也可以不过内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00、202是SMBUS总线,是由南桥控制的,南桥没发出,肯定不过内存

高手,一句话说到关键点上了。。谢谢点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一句话说到关键点上了。。谢谢点拨。。。谢谢

过奖了兄弟,多发帖,多参与

网友:
X多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无复位维修, 1440要问明白是独,是集……

网友:
店里 也有一台这个机器也是南桥挂了,早就修好了

网友:
示波器打200 202脚是测LPC周期信号,不是平台复位

网友:
1440显卡是通病,不能一例就通病了吧!

网友:
有写东西在维修店里   根本学不到  。建议你去月饼哪儿学习去吧 。高效。。

网友:
自学的不简单

网友:
SMBUS是由南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