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FM1D3M USB不能用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16-05-05):
今天同行拿过来一块CFM1D3M主板,说是插上USB键鼠不能用,灯也不亮,经测量,USB无供电,查八脚供电芯片,1,2脚有5V,5脚6脚分别有5v ,3.3v, 4脚只有0.5v,芯片无法工作。上图:

因为无图,经跑线,USB_EN和IO NCT6776F的49脚相连,而49脚经R65上拉得到电压,拆下R65测量,47K,明显偏大,更换一个1K的电阻后,USB_EN得到2.5V电压,八脚芯片开启,USB供电正常。开机后键鼠正常使用。此板修复。

网友A:
懒人可以拆掉usb芯片短接

网友:
我修都要是找个5V相连了

网友:
思路清晰就是好。

网友:
分析到位,值得加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懒人可以拆掉usb芯片短接

我也是这样不过一般最好不要接待机的电压。有点不太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样不过一般最好不要接待机的电压。有点不太好哈哈。

一般没事 早期的板子 usb待机本来就是有电的

网友:
可以拆掉本身直连1和78脚解决故障。

网友:
仔细看看,楼主的技术不错!

网友(2016-06-04):
厉害啊 ,我又快不跑吗的

网友:
楼主厉害 啊   思路如此明确  看起来很好修的赶脚  为什么我却那么难修

网友:
谢谢贴主分享经验

网友:
维修好了就好

网友(2016-07-04):
这个板子有好些个这种芯片,,开启信号都是一处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 修过的人不少

网友:
IO NCT6776F  43脚上拉电阻R65

网友:
good,我找个2k换完也能用

网友(2016-09-20):
楼主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
谢谢 修复成功 。

网友:
看样子你们修板都这么速度啊

网友:
厉害啊 大师级别的啊

网友:
我是直接短接修好的,哈哈!

网友:
我都是直接拆了然后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