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A400-D52S D1触发0.6A左右掉电,换时钟

楼主(2016-05-05):
接一台神舟优雅A400-D52S D1二修机,板号:A14IEXX DDR3 ,触发0.6A左右掉电,上家换过EC刷过BIOS,到手后再刷了个BIOS,故障依旧,触发瞬间主复位有出来,CPU焊在板上的不好查条件,把板拿在手上翻来翻去发现触发瞬间时钟巨烫,是手不能放上的那种烫。但测试各路时钟都有波,因为示波器是便宜货不知道波准不准,定芯片换上后正常显示了,只能说运气好摸对了。方正、同方也有机器用这块板,论坛上看到有人遇到过同样故障没修好的,发出来大家可以参考。有图,但显示后的图忘了拍。

网友A:
时钟芯片不氧化腐蚀一般不会坏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
上图了,之前不知道为什么传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不氧化腐蚀一般不会坏

是啊,而且这台触发瞬间量了时钟各路都还有输出,要不是刚好摸到发烫厉害也绝想不到要换时钟的。

网友:
时钟芯片坏,确实遇到少。

网友:
楼主还是细心,时钟坏的太小了

网友:
这都可以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