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优派vx715驱动板的12v和5v的脚位

楼主(2016-05-05):
很久前接收一台优派显示器。现将驱动板和电源板链接线弄丢,现改线不知道驱动板上12v和5v的脚位是那个,求就大神些。有这板的大神帮忙看看。小弟在此感激不尽

网友A:
没有板啊,你可以大概测一下,供电一般是两针连在一块儿的,5V的会和转换3.3V的管连在一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板啊,你可以大概测一下,供电一般是两针连在一块儿的,5V的会和转换3.3V的管连在一起

这个我知道啊,现在都不敢上电去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