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W4600I 屏主控芯片RTD2270L 坏了,

楼主(2016-05-05):
联想一体机W4600I 屏主控芯片RTD2270L 坏了,求教 这个芯片可以直接更换吗?要不要对应显示屏的型号。。

网友A:
找相同型号代换就行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RTD2270L是板子的芯片吧。屏上面好像不是这个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这个是RTD2270L是板子的芯片吧。屏上面好像不是这个吧。

恩。是主板上的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相同型号代换就行

买了 一颗换上去,屏幕都不显示了。。难道被JS 坑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恩。是主板上的芯片。。

这种是通用板啊,直接换板子吧,这个板子有程序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 一颗换上去,屏幕都不显示了。。难道被JS 坑了

也可能是你没有找对,故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买了 一颗换上去,屏幕都不显示了。。难道被JS 坑了

你这前RTD2270坏了,但也有可能还有其它元件也坏了呢

网友:
你的代换是没有问题的,接着查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是通用板啊,直接换板子吧,这个板子有程序得

是一体机的 主板呀,,直接换板成本就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体机的 主板呀,,直接换板成本就高了

这个程序刷过吗?边上应该有25L1005或者25L2005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