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路由器无线信号弱怎么办?

楼主(2016-05-05):
家用路由器无线信号弱怎么办?

  当下我们居住环境越来越好,房子也越来越大,即使我们组装了无线局域网络,但还是会遇到无线信号不强或者根本搜索不到无线信号等问题,家用路由器无线信号弱的原因很多种,有物理干扰、位置不佳、无线接收端等等,也有可能是家用路由器本身的问题。家用路由器无线信号弱怎么办呢?如何增强无线网络信号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几个可行的解决方法。

家用路由器 图1

  无线局域网传输的原理:

  无线局域网的传输原理和有线网络一样,也是采用了ISO/RM七层网络模型,只是在模型的最低两层“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中,使用了无线的传输方式。

  现在虽然无线网络的标准和规范并不统一,就其传输方式来看无外乎无线电波和红外线两种方式之一。

  其中红外线传输方式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无线网技术,现在家用电器中使用频繁的家电遥控器几乎都是采用红外线传输技术。红外线传输的最大优点是不会受到电波的干扰,而且红外线的使用也不会被国家无线电管理委员会加以限制。但是它有一个极大缺点,红外线的传输强度受距离的影响非常大,对非透明物体的穿透性非常差,这就导致了红外线传输技术很难成为无线网络中的主流。相比之下,无线电波传输方式的应用非常的广泛。采用无线电波进行传输,不仅覆盖范围大、发射功率强,而且还具有隐蔽性强、保密性强等特点,不会同频干扰,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可用性。

家用路由器 图2

  家用路由器提高网络信号的方法:

  1、选择合适的信号发射频段

  无线家用路由器默认的无线信号发射所使用的频段很容易和其他同类产品产生冲突。

  比如:300M无信设备的信道有11个,如果是一些特别的设备还能扩展支持到13个,依次是频道1到信道13。当有多个无线信号在使用同一个无线信号信道的话,就会出现信号干扰。很多用户在买到家用路由器后直接使用原来的配置时的信道,这样就很容易发生信道的干扰。大家都使用一个信道,邻居使用的信道也跟我们的一样,那么,双方的无线信号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在信号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修改信号发射频段,多选几个信道,找到最强的那个信道,无线信号就会强很多了。

家用路由器 图3

  2、选择合适的位置

  有好多用户把家用路由器都摆放在房间的角落里,要想传输到其他房间需要跨越好几面墙,无线信号的传输方式是直线向外扩散的,遇到障碍物多无线信豪就会被削弱,特别是金属障碍物后,衰减的特别厉害。我们的房子很多的钢筋混凝土的,所以一般要避开这些障碍物。因此在摆放无线家用路由器的时侯,要选择宽阔的地方使信号尽量少穿越墙壁。

  将无线家用路由器放置在几个房间的交汇处,是效果最理想的摆放地。尽量不要把无线设备放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把无线设备放在房间的一边与房间中间相比覆盖面积小了一半,只需要把无线设备放到客厅,几百平的范围基本就可以全部覆盖到了。

家用路由器 图4

  3、避免同类产品干扰

  现在的无线设备越来越多,家用电器也都使用上了无线,对无线网络的也会产生干扰,出现信号不稳定现象,如在现实生活中,微波炉工作时对信号会产生影响,一般远离就可以了。而无线产品一般对电器不会有影响,因为在无线使用的频段与电视,收音机及无线电话都不同。但如果无线家用路由器太靠近收音机或电视机,电视画面会受影响而有杂讯或杂音出现的可能。

  4、安装好无线网卡的驱动

  现在电脑无线网卡驱动一般使用的是万能网卡驱动程序或者第三方驱动,甚至是系统自带的驱动程序,有时不能百分之百的发挥性能,所以我们应该尽量安装官方提供的网卡驱动程序,最好的最新版本的,通过官方提供的无线网卡厂商的官方网站来下载最新的网卡驱动程序,从而发挥无线网卡的最佳性能,有时也可以解决信号弱的问题。

  5、通过WDS扩展无线信号

  通过WDS这种无线中继技术扩展无线信号,多加一个AP或无线接入设备并配置好WDS来扩展无线信号,从而根本上解决信号弱的问题。

  6、建议购买无线网络产品套装

  有的无线厂商也为我们提供了专门的无线信号增强套装,例如某无线信号增强套装,可以有效利用它来增强无线家用路由器的无线传输效果,成倍提高无线信号覆盖范围与强度。

  7、通过改装无线设备天线

  用户自制装备,将无线网卡以及无线家用路由器的天线进行了改装,改成增益效果更好数值更大的天线,这样也可以增加信号强度,在天线改装过程中要选择适合自己的,能增强效果的,一般如能够使用定向天线最好。毕竟定向天线更具备性价比。全向天线虽然有其它功效,但传递信号最好的还是定向天线。

家用路由器 图5

  以上的提高家用路由器信号强度的几种方法的介绍,如果你正为同样的问题而烦恼,不妨按上面的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我的DIY没有这么强

网友:
如果资金不成问题可换成多频多天线企业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