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0B 不显示

楼主(2016-05-05):
HP 6530B 不显示 集成的 能开能关电流0.83-0.76跳 ,会不会是北桥虚焊呢,请大神支招
不显示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你用风枪吹一下北桥看看先

网友:
风扇绪了没有,AMD的就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先烤一下 要是亮机了就干北桥 或者刷BIOS

网友:
怀疑就加焊一下吧

网友:
不插内存看看 电流有变化吗 不行的话 刷下BIOS 试试 北桥可以用风枪吹吹试试

网友:
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北桥。不行就换。

网友:
可以先用风枪吹下呀 这机器北桥爱坏

网友:
楼主修好没呀

网友:
AMD的北桥容易坏,因特尔的不容易坏。

网友:
AMD的话 就很有可能是北桥,因为你这个没有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