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800 LA-9941P 刷BIOS后亮机很慢

楼主(2016-05-05):
刷BIOS后亮机很慢 已解决 花了10个大洋网上买的

DELL M3800BIOS.zip

网友:
感谢下来留到以后用

网友A(2016-06-13):
只有一个BIOS吧。下一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一个BIOS吧。下一个看看

这个板不能动BIOS   一动就死

网友B(2017-08-18):
正在修此版下一个试试电流能上去但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在修此版下一个试试电流能上去但掉电

那应该是你主板还有问提   刷这个BIOS第一次点的时候会掉一次   第二次开机5声报警  第三次正常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