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9AL 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5-05):
机型: 联想 E49AL
板号: 11310-1 lss-1 MB
故障:二代I5  独显。 过了系统 LOGO就掉电。 进PE 一样掉电。  换过BIOS  内存  CPU 。不进系统就不会掉电。 掉电后自动重启。不存过温等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试一试

网友:
会不会是桥问题。

网友:
加热下 桥试试. 再看看USB 有没有短路.

网友A:
芯片虚焊的可能很大呀,加焊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一台跟楼主一样的问题,都没什么思路去修了,楼主搞定分享一下。

网友:
现在眼前也有一台也跟你一样进pe重启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很难的 问题不明显 进系统才掉电

网友:
cpu供电加几个电容试试

网友:
2代CPU也容易坏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进系统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虚焊的可能很大呀,加焊

是啊 首先把bga加焊看看  不行再慢慢来

网友:
人家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问题很难的 问题不明显 进系统才掉电

是啊,这种全板基本都有可能 供电 时钟  复位  温控  usb  硬盘 bios rtc 等等

网友:
电流到1.16就掉电,哪位大神修到过啊

网友:
有时又正常可以使用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台,,,超级难搞,系统重启,不进没事,不是温度的问题,PE有时不掉优势掉,系统没进去过,,求助大神支招。。。。。。

网友:
查CPU供电周围

网友:
小弟拙见,进系统说明cpu开始工作,主要在cpu这块,我也是根据nec大电容得出进系统掉电查cpu这块的

网友:
只能说看电流变化  查时序工作条件了

网友:
看一下开关

网友:
见过显卡坏不能进桌面 还有硬盘坏不能进桌面的

网友:
cpu供电 晶体管坏了 这是通病了 全部换掉就OK

网友:
集显玻璃管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