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蔽百度推广的方法

楼主(2016-05-05):
屏蔽百度推广的方法

百度广告越来越流氓了,到处无孔不入。。。看个网页,像蜗牛。。。下面是整理的一些方法,屏蔽百度广告。

方法1(将百度广告解析到本机):
修改C:\Windows\System32\drivers\etc目录下的HOSTS文件,(默认会提示无法打开,选择用记事本打开即可),将以下内容添加到最后:
127.0.0.1  drmcmm.baidu.com
127.0.0.1  cpro.baidu.com
127.0.0.1  hm.baidu.com
127.0.0.1  pos.baidu.com

方法2(使用浏览器插件过滤):
浏览器使用AdBlock插件的,可以自定义规则,并编辑添加以下内容:
*$domain=http://drmcmm.baidu.com
*$domain=http://cpro.baidu.com
*$domain=http://hm.baidu.com
*$domain=http://pos.baidu.com

方法3(使用软件,效果不如上面2个):
试试国产的净网大师,也叫adsafe,加上屏蔽规则即可。
如果你使用 Chrome 浏览器,有两个扩展可以让你屏蔽百度推广:
1、在 Chrome 网上应用店中搜索“屏蔽百度推广”,然后添加到 Chome 中,然后再使用百度即可屏蔽推广广告。
2、在 Chrome 应用商店搜索“uBlock Origin”,相比 AdBlock 效率更好,也可以考虑试一试。

终于清净了。。哈哈。。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百度大流氓,它真是无孔不入。。。

网友:
多谢了,终于不见百度广告

网友A:
俺的政策是逢百度不用!搜索不用百度、用必应,不行用搜狗(可惜俺大陆子民用不了谷歌),查资料有360!、搜什么问问!就连浏览器夹带的百度引擎也TM的斩除!绝不给百度生根之机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的政策是逢百度不用!搜索不用百度、用必应,不行用搜狗(可惜俺大陆子民用不了谷歌),查资料有360!、搜什么 ...

这个方法不影响使用 百度收索 的。

网友A:
主要是百度太流氓了!给点颜色就能开染房的主还是敬儿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百度太流氓了!给点颜色就能开染房的主还是敬儿远之!

国内只有这家。GG被禁,只有用户自己修练:百“毒”不侵。哈 啊哈。。

网友:
还好还有个必应可用!

网友B(2016-08-08):
你这个用的有太复杂,表示没有看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用的有太复杂,表示没有看懂

奥。。那要吃点网络基础的补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奥。。那要吃点网络基础的补品了。

确实应该吃点补品了,其实有更简单的方法的

网友:
l路过学习一下,小白又涨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