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K2无线路由修改备份的配置文件开启Telnet

楼主(2016-05-05):
斐讯K2无线路由修改备份的配置文件开启Telnet

登录路由器web管理界面,然后按照图片提示操作

下一步

下一步

下一步,用文本编辑器打开Config.dat

  下一步,关键程序出场,将修改后的config文件和下载到的附件放在同一目录下,运行cksum.bat,会在目录下生成一个temp.txt文件,打开它,然后继续按图操作。注意,运行cksum.bat时 确保 config.dat文件原来的第一、二行已经转移到另外的文本文件备份,运行结束得到temp.txt后再将这两行拷贝回来。

  下一步,将修改后的config.dat 重新刷回路由器,OK Telnet就开启了!

网友:
严禁用本工具从事不良活动。本文只是探讨获得路由器的ROOT权限。

网友A:
什么意思路由器root权限,不已经是管理员权限了吗?
telnet是通信协议,路由不可能不支持啊。

没明白帖子内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路由器root权限,不已经是管理员权限了吗?
telnet是通信协议,路由不可能不支持啊。

telnet 是一个终端登陆程序。其他的,请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telnet 是一个终端登陆程序。其他的,请百度吧。

telnet是端口测试的,这个教程有点问题啊,如果是通过telnet远程控制,但是IP地址没有映射如何外部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