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什么是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的四大常见问题

楼主(2016-05-05):
什么是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红外摄像机夜视监控系统的四大问题

  随着安全意识的增强,视频监控系统也慢慢的走入我们寻常百姓家。视频监控方案也是层出不穷,远距离红外夜视监控系统在我们身边的各个领域都有,只是不太了解而已。什么是远距离红外夜视监控系统呢?有哪些常见问题呢?下面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红外夜视监控系统 图1

  一、什么是远距离红外夜视监控系统?

  远距离红外夜视监控系统采用激光红外照明系统、大变倍长焦距变焦镜头、低照度摄象机或微光夜视摄象机(ICCD)、视频服务器、设备控制软件等采用科学、先进的手段集合而成。

  远距离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的主要特点:

  1、数字化

  监控图象和控制信号可通过网络传输,用户可在任一计算机上通过控制软件实时查看监视画面或实时录象。

  2、监视距离可选

  200米红外灯;300米红外灯;400米红外灯;500米红外灯;600米红外灯;700米红外灯;800米红外灯;900米红外灯-1000米红外灯;1100米红外灯-1200米红外灯;1500米红外灯-2000米红外灯。

  3、照度低

  可在没有包括星光的任何照明的黑暗环境下使用。

  4、变焦范围大

  焦距从12∽1320mm连续可变。

  5、光轴稳定性好

  采用了光轴微调系统,在全变焦过程中,画面没有跑偏或跳动。

  远距离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的应用范围:

  边防、海防、海事、防汛、森林防火、城市环境检测、油田、海堤、公安、铁路火车机车等需要远距离夜视监控的场所。

红外夜视监控系统 图2

  二、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的注意事项:

  红外夜视系统的选择最重要的问题是成套性,即红外灯与摄像机、镜头、防护罩、供电电源、恒温系统的成套性。

  1、红外灯的选择。

  红外灯的选择直接关系到整套系统夜间的效果,目前监控市场广泛使用的有LED红外灯、微阵列LED红外灯、卤素滤光型红外灯等,这几种红外灯在照射距离、功耗、效率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并不适用于远距离辽望监控。

  红外夜视监控系采用四束功率波长808微米的近红外激光光源做为辅助照明,该系列光源中功率最大(2W)、照射距离最远2000米的产品。红外激光器线性好,激光光束经光纤传输给特制的光学发散系统发散后对环境照明,其发散角度和照射方向均可根据使用环境要求进行调整。大功率激光器设计有温度、过流、过压保护电路以增强其可靠性。

  2、镜头

  摄像机镜头是红外夜视监控系统的关键设备,它的质量(指标)优劣直接影响到整套系统的成像效果,镜头选择是否恰当即关系到系统质量。选择镜头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镜头的成像尺寸 应与摄像机CCD靶面尺寸一致;

  ②镜头的分辨率;

  ③镜头焦距与视野角度;(根据摄像机被监控目标的距离选择镜头的焦距,镜头焦距F确定后则由摄像机靶面决定视野)

  ④光圈或通光量。

红外夜视监控系统 图3

  三、红外摄像机夜视监控系统常见故障:

  1、焦点偏移的问题

  可见光与红外光由于波长不同,成像焦点不在一个平面上,导致在白天可见光条件下图像清晰,而夜间红外光条件下模糊,或者夜间红外光条件下图像清晰,白天可见光条件下图像模糊。可以用三个办法解决。

  ①采用自动聚焦一体化摄像机;

  ②采用IR专用焦点不偏移镜头;

  ③采用专业的调整工具,在现有镜头条件下也可以实现不偏移。

  2、色彩问题

  所有的黑白摄像机都是感应红外光的。红外光线在可见光条件下对于彩色摄像机来讲是一种杂光,会降低彩色摄像机的清晰度和色彩还原,彩色摄像机的滤光片就是阻止红外线参与成像。要想使彩色摄像机感应红外线现在有两个做法。

  ①切换滤光片,在可见光条件下挡住红外线进入;在无可见光的条件下移开滤光片,让红外线进入,这种方案得到的图像质量好,但成本高并且切换机构会导致出现一定的故障率。

  ②在滤光片上打开一个特定的红外线通道,允许与红外灯波长相同的红外光线进来,这种办法不增加成本,但色彩还原略差。

  3、灵敏度的问题

  摄像机灵敏度是红外夜视监控的核心部分。灵敏度越好,对红外线的感应能力也越强。当然,灵敏度越好的摄像机价格也越昂贵。一般来讲,50米以内的红外夜视系统,选用0.1勒克斯的摄像机就比较好;50米到100米范围的夜视系统应该选用0.01勒克斯的摄像机;100米以上的夜视系统应选用0.001勒克斯以上的摄像机。当然,随着灵敏度提高,摄像机的价格会有较大的递增。

  4、距离的问题

  红外夜视距离的标准是一个含糊的概念,每个用户的标准不同,还是应该以客户的应用效果为标准。客户的标准是看清人!不同档次的摄像机、镜头之间的匹配,对于同一盏红外灯发出的光线感应度可能相差许多倍,可视距离也可相差很多。所以说,把某一盏红外灯具体地定为是多少米的说法是不甚科学。一盏红外灯的作用距离,只能与确定品质的摄像机和镜头共同匹配才能确定其作用距离。再则应用的环境不同,效果也会大相径庭,最好留有一定余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