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 不出集显电

楼主(2016-05-05):
acer E1-471  不出集显电   屏幕有背光无画面 键盘灯能亮  进系统  有音乐   换了 CPU供电芯片  和集显那个小PWM 芯片 问题依旧   拆掉集显PWM 和MOS管   屏幕没背光 无画面   引桥1.05V 接进集显  一样有背光无显示  刷了个BIOS   是F1的  我的板号 是E0  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想改独显    主板预留独显LVDS线路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改过

网友A:
改好支下招呀,我也有快坏显存

网友B:
去掉独显的耦合电容试试

网友:
对照图纸一步一步改,要细心,不过太麻烦了点

网友:
主板修好了  没改显卡    但现在还有个新问题  这机器是二修机  现在能 进BIOS 保存退出 就死机  量了 集显电还是没有   装系统一打集显驱动 重启就卡LOGO   CPU换过了 不行  不知道跟集显点不出来有没有关系

网友:
改独立 失败  对着图纸改  屏不亮  键盘灯亮了   死机估计跟集显有关系  做系统不打驱动能进 打集显就卡logo    我选的DGPU ONLY   0 0 1 但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好支下招呀,我也有快坏显存

改集显吗  敲掉独立供电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独显的耦合电容试试

跟独显没关系  没装独显驱动   装集显就不行了   独显还没装

网友C:
你的bios刷的都不对     对照板号刷

网友D:
这个要过内存才出集显 你改了也不一定能好用 还是慢慢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要过内存才出集显 你改了也不一定能好用 还是慢慢修吧

这我知道   今天修了个G480   用的TPS51640   亮机也没集显电   MOS管G级都没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bios刷的都不对     对照板号刷

原本能亮机的  就是没集显电   保存BIOS 退出 死机  装集显驱动在进 卡WINDOWS logo  BIOS 刷了几个了

网友:
首先这主板貌似有显示时,集显也是没有电压的。千万不要被集显这里给绕进去了。查别的地方吧。

网友:
这情况是换南桥吧